[已解決] 請教聲寶冰箱 SR-213 溫度控制開關

楼主(2014-09-02):
使用快20年的聲寶傳統雙門小冰箱 SR-213 最近突然不冷,檢查後確認是溫度控制開關的問題,將溫度開關順時針轉到底強制啟動,壓縮機會啟動而且冷凍能力相當不錯,自來水放冷凍庫大約2小時就會結冰,但溫度開關轉到正常溫控範圍,有很大的機率不會啟動壓縮機,即使繼續供電給壓縮機不久之後也會關掉,將溫控開關拆下來用三用電表測量也得到一樣的結果,應該是溫度開關故障。

可能年代久遠,這型溫度開關跟市面上賣的不太一樣,開關本體雖然有螺絲孔,但實際固定是用塑膠卡榫頂住,所以外觀尺寸必須一樣才能固定,請教大家哪裡買得到這款溫控開關?或是代用品也可以。

溫控開關資料如下:
1. 型號是 DECO K-11DA (疑似韓國廠商)
2. 順時針轉到底有喀一聲,是強制啟動不控制溫度。
3. 逆時針轉到底也有喀一聲斷電,當除霜用。
4. 3腳接線。

网友A:
Y大
規格標的太詳細了沒人敢回應。
有冷凍與冷藏雙層大多相容,不要拿到小冰箱用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大
規格標的太詳細了沒人敢回應。
有冷凍與冷藏雙層大多相容,不要拿到小冰箱用的就OK了 ...

感謝回覆,我這台是小冰箱耶,雖然是兩門但總容量只有143L,
溫度控制器是裝在冷藏室裡面,今天在網路上找過,
也到台北市西寧市場附近電子材料行問過,都沒有相同尺寸的。

打算從網拍買顆最常見的規格,再來克服固定的問題。

网友B:
真的找不到就找代用的

只要是2門小冰箱都可以用,找不到3PIN的用2PIN也可以,1-3腳短接成同一腳,
尺寸固定問題可能要自己想辦法,其實溫度開關只要轉在中間位置,不管夏天或冬天都適用,
平常根本不必動它,真的無法固定,自己用的塞在裏頭,不會掉出來也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我這台是小冰箱耶,雖然是兩門但總容量只有143L,
溫度控制器是裝在冷藏室裡面,今天在網路上 ...

口語化應該說是有霜(看的到蒸發器)無除霜設備,無霜冰箱(看不到蒸發器)有除霜設備。

下面網拍參考看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5%B1%B1%B6%7D%C3%F6

下圖裝沒多少小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固定問題可能要自己想辦法,其實溫度開關只要轉在中間位置,不管夏天或冬天都適用,
平常根本不必動它,真的無法固定,自己用的塞在裏頭,不會掉出來也就可以了

感謝回覆~~
找相同型號的應該很難了,改裝一下應該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語化應該說是有霜(看的到蒸發器)無除霜設備,無霜冰箱(看不到蒸發器)有除霜設備。

下面網拍參考看看

對,就是有霜冰箱,結構簡單在公司冰便當用,使用率很低才能撐這麼久。

露天拍賣的調溫器下午有找過了,看來也只能從那邊買來試試。

感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就是有霜冰箱,結構簡單在公司冰便當用,使用率很低才能撐這麼久。

露天拍賣的調溫器下午有找過了, ...

溫度控制器是裝在冷藏室裡面 .....感溫方式 , 下層冷藏室用
有霜下門溫控
產品名稱:         有霜下門溫控
產品型號:         DTB-1164-1
產品規格:         (3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控制器是裝在冷藏室裡面 .....感溫方式 , 下層冷藏室用。
有霜下門溫控
產品名稱:         有霜下門溫控

感謝回覆~~

网友D:
可以用小神童溫控器作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小神童溫控器作改裝

感謝~~
今天跑去西寧南路材料行購買了網拍常見的ATB-8139,
尺寸有些差異,幸好稍加改裝即可固定好,舊有旋鈕與面板刻度還可符合,
初步測試還算OK,接下來再觀察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