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N94T-512I 連接HDMI無法顯示![已解決]

楼主(2014-09-02):
請教:顯示卡上可連接三種方式,VGA和 DVI可以顯示出來,HDMI無法顯示。
正面:去看了一下說明書,要接S/PDIF到主機?這不是只有控制聲音的嗎?可以不接嗎?我的連接線掉了。
輸入端:
請教各位大大,這張顯示卡用連接HDMI到電視會不會比較清淅?

网友A:
沒實際接過HDMI到電視的經驗

但是同事接過的經驗是,可能因為HDMI有蠻多版本的

有時候是電視跟顯卡之間沒辦法匹配,版本不同? 或者是線材的問題

換台電視可能就好了,但一般情況很難這樣做,通常是放棄

那個聲音接頭有可能是將聲音整合到hdmi輸出,沒接的話應該沒聲音

但,我記得有些有HDMI接頭的顯卡接上後,控制台音量設置會多出一個HDMI音效裝置

選擇把聲音輸出到這邊應該可行,可以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實際接過HDMI到電視的經驗

但是同事接過的經驗是,可能因為HDMI有蠻多版本的

感謝conbawa大大的解析,我有試過用另外一台電視,都一樣是不能用,電視顯示"不支援"。
有可能是不能用了。我只想試看看接HDMI的訊號是不是比較清析畫質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VGA和DVI的畫質看起來都好像一樣。

网友B:
好像是...

1.HDMI線材要對!~看看顯示卡與電視機支援的版本是多少

2.驅動要裝對...

應該一接上去顯示器就會被系統偵測到.....注意HDMI藉麵端子有無嚴重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

1.HDMI線材要對!~看看顯示卡與電視機支援的版本是多少

感謝a大的告知,我用的線還算是可以的:
顯卡可支援高達2560x1600的解析度
好像電視沒支援到這麼高。
驅動原光碟還在。所以.........

网友C:
這問題我碰過..電腦螢幕跟電視.2台要同時都有接上線材..開機後在電腦螢幕.這台去設定雙螢幕輸出
2台都可顯示後..下次開機.先開電視.再開電腦 .就可以只開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問題我碰過..電腦螢幕跟電視.2台要同時都有接上線材..開機後在電腦螢幕.這台去設定雙螢幕輸出
2台都可顯 ...

感謝yyautos大大的方法,還真的是要先開電腦的螢幕調整成電視的螢幕,以後開了電視就可以了。真的可行。

网友D:
也就是說:這結果和使用一般雙螢幕情形是相同的,開機後說定好雙螢幕(VGA+HDMI)
關機再重開,系統自動檢測到雙螢幕,雙顯示。

但是只要在開機中斷開其中一顯示幕,統統就回到預設的 VGA 或DVI顯示。

所以說 HDMI 根本沒壞!

ps. 幫樓主標題更正為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說:這結果和使用一般雙螢幕情形是相同的,開機後說定好雙螢幕(VGA+HDMI)
關機再重開,系統自動檢測 ...

是呀~就是這樣,感謝板大的加持。這還是我第一次碰到使用win7可以用電腦螢幕直接改,我又用了win xp結果要使用自顯示卡的工具程式改成雙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