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CRT電視 HDTV HCT-291 顏色變黃

楼主(2014-09-02):
昨晚首次發文因貼圖問題移至回收區,欲編輯仍無法使用站上圖床貼圖功能
故重發一帖請見諒

機型: 歌林 HDTV HCT-291
機齡:2006購買
狀況:目前畫面偏黃,缺藍色,
  還有影像調整的色相調整似無改變,但其他設定如亮度、對比、彩度、色溫...在調整時可看出變化
背景:
雖說是CRT機型,但故障前顏色非常豔麗
10年前這類HDTV是觀賞日本BS衛星1080i高畫質電視的主力機種
至今觀看1080i畫質還是非常迷人有別於液晶電視的味道
雖有開始物色液晶電視,但若還能撐,想繼續撐等4K降價再換...
前兩年出現過開機有模糊失焦現象需要一點時間才恢復正常
但爬文知道是CRT管座的問題後,只花20元自行更換管座恢復正常又是一尾活龍
最近螢幕突然變黃,也是爬文後大概知道應該是RGB三色電路的藍色線路中某些元件故障
找服務站猜得到一定是說要換機板報價4.5千元
有一次更換管座修復經驗,故想再試試看自己的手藝
請教站上前輩有無接觸過歌林這型電視不吝指導

說明狀況如下圖
1. 觀看偏黃現象

2. 影像調整功能的紅、綠色顯示正常

以下是拆開機殼後主要機板概況
請教有可能是哪塊機板元件故障,確定後可再進一步拆解提供較清晰照片研判

3. CRT管座電路(背面)

4.CRT管座電路(正面)
  可看到紅、綠接線,藍色在右邊被黑色散熱片遮住,拍照時沒注意到而有陰影
  不過初步目視檢測零件應無燒毀狀況(恰巧是藍色線路若很可能是這邊將在仔細檢查)

5. 連接主機板概覽,RGB三色線路接在照片下方接近機板邊緣框出的粗纜線

6. 主機板底部

7. 訊源部分的電路,應該不會是這邊的問題吧

网友:
CRT管座電路
可能悍錫裂了

网友:
測量RGB輸出電壓就知道哪兒出問題了

网友:
s大:
缺B-->就往B找吻問題
建議:4.CRT管座電路(正面) B紅框內電晶體先確認OK嗎?

网友:
CRT管座電路在b週遭做補焊就可完工...晶體ng不多見

网友A:
請更換藍色 色輸出晶體(我遇過是這樣)

网友:
糧3色電壓約155V~185V若正常你的CRT已退化..鮮豔螢幕時間到就易老化!回收吧!

网友:
要斷定影像管是否老化可把kb空焊開機測其電壓如果低於90v就是衰老

网友B:
應先確認CRT的藍槍是否老化(點不著),若是就不必費心去檢查其電路.速檢法如下:
@找出CRT管座上的藍槍輸出腳(KB),.用錶棒一端接地,另一端去觸擊該腳(是瞬間的碰觸),
看畫面是否有閃藍色的光域(亮藍),若有明顯變化,則CRT是OK的; 若變化不明顯,藍槍就掛了.

楼主:
感謝版上這麼多前輩熱情相助,
每位前輩的回應都提供了很寶貴的思路
因一一回應可能顯得瑣碎,請容小弟彙整一併回覆

首先CRT老化的可能性應該不高,因為藍色消失可說是頓時發生的
--前晚還正常,隔天開機就完全缺藍,不是漸漸發生的

接下來描述今天的檢測過程
今天先暫時以不動烙鐵的方式檢測
似乎有點斬獲

開始動手最簡單的想法及步驟是依 快樂人 大大檢測RGB電壓
Wanlantv486 大大提示可把kb空焊開機測其電壓...
jasonchen3219  大大提供的電壓值做初步檢測
不過因為先不動烙鐵,就直接量測三色的工作電壓

1. 找到KB、KR、KG的點

2. KB的值在電表左側顯示1,(是否代表超出電表檢測範圍)

3. KR 及 KG 的值是一直變動的,變動範圍約在 150±20V

雖然 KR、KG 的電壓比起 jasonchen3219 大大提供的155V~185V稍低,或許是電視目前亮度設定的關係
但看得出 KB 的電壓已經比較出很明顯的異常了
接著量看RGB的訊號線電壓,RGB都在2.0V,所以訊源的藍色訊號應該門沒有問題吧

這樣看來很可能就是 pnrwwm 大大提到電晶體的問題
怕的是 sowalai 大大及提到的色輸出晶體掛了的關係嗎?

若是的話就要費點工夫了,除了解焊晶體還要鬆開散熱片
試了一下螺絲還鎖得真緊鬆不開,
看樣子可能得動用吸錫器(要借)連同晶體腳跟散熱片腳一起解焊再用點蠻力,否則不拆板作業怕把整個板子毀了

有關 louis 大大、smil097 大大提到管座及座腳周邊的焊點問題
因為前兩年親手換過CRT腳座,剛剛再檢測焊點狀況都很好(先前更換管座用的焊錫內含焊油較多以致邊緣看起來有較多油渣)
KB電壓已經有問題,目前大概就先朝晶體的方向處理吧

Wanlantv486 大大建議KB空焊量電壓,現在還沒解焊已經量出異常是否就省下這一步了?

29D700ST 大大提供的KB瞬間接地,因為已經檢測過電壓裝回外殼後才看到提供的寶貴意見
明晚拆晶體前來測測看,要測的位置是圖1中將KB與管座中間的GND瞬間短路就可以嗎?
除了CRT會瞬間閃藍外,電路是否也會起火花呢?

非常謝謝每位大大提供的寶貴意見
痞酷網真是高手雲集

网友:
29D700st大提供的方法瞬間短路法是最快也是最簡便的.不會起火的不用擔心.空焊是分別出電壓是CRT的或是輸出晶體供電的問題

网友C:
開機..觀看電子槍裏的燈絲是否3盞全亮...若其中有沒亮的....就不用查線路也不用修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先確認CRT的藍槍是否老化(點不著),若是就不必費心去檢查其電路.速檢法如下:
@找出CRT管座上的藍槍輸出腳( ...

謝謝大大提供的檢測方法
今天試了一下,CRT藍槍OK
只是短路測試時似乎手腳不夠快,從背板方向看到電路板另一面有輕微白煙出現
不知是那兒燒了,不過看看電容、電阻都沒燒的跡象,也許是原本CRT殘留與管座固定用的膠塊受熱起煙而已
擔心手藝不精燒毀CRT,半分鐘後再測一次有再閃藍一下
還好沒事,接下來應該就是色輸出晶體的問題了吧

(看來這個方法還是不要輕易使用,動作不夠快很危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更換藍色 色輸出晶體(我遇過是這樣)

請教 sowalai 大,
請問您知道這顆輸出晶體的型號嗎?
若有的話可先找到晶體再一次施工就好
(還沒借到工具拆晶體,過幾天再報告進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觀看電子槍裏的燈絲是否3盞全亮...若其中有沒亮的....就不用查線路也不用修ㄋ~~

謝謝大大回覆寶貴意見
電子槍燈絲正常,經 29D700ST大的KB短路檢測方法已出現藍光
應該可以排除映像管的問題了

據說歌林這款電視的映像管是日製的三菱映像管,品質跟耐用度應該還可有點信心吧

网友A:
抱歉我不記得原本型號,一般色輸出晶體皆可如 2sc2068 2688 可以先跟綠色或紅色晶體對調確認 如調換變成缺綠或缺紅色那就答對啦(圖中還有這兩棵其中一顆故障也會缺藍色)

网友D:
KB迴路掛掉  那至於壞哪裡  基本上2顆晶體以上  有時候會多燒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不記得原本型號,一般色輸出晶體皆可如 2sc2068 2688 可以先跟綠色或紅色晶體對調確認 如調換變成缺 ...

感謝 sowalai 大熱心回復
今日已先備妥 C2688 (C2068有兩家電料行都缺貨)
拆下色輸出晶體後確認編號是C3956

電表檢測一下,1、3腳已經短路了,也量了一下還在電路板上的KR色輸出晶體並沒有短路
也就是確認KB這顆C3956輸出晶體掛了吧

不過目前還沒搜尋到的C3956這顆的規格 ( sowalai 大是否知道?)
怕是電料行也可能缺貨

看C2068及C2688的電壓是300V
如果能確認C3956也是300V是否就可用2688替代?

看C2068的規格是 300V .05A 1.5W PA
而C2688的規格是 300V 0.2A 10W RF.PA
sowalai 大大建議都可用,但電流差了4倍會不會有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KB迴路掛掉  那至於壞哪裡  基本上2顆晶體以上  有時候會多燒電阻

感謝j jackhiphop 大大的提醒
看KB迴路目前查到的C3956因揹著散熱片還焊在電路板上花了一番工夫才拆下來
另幾顆晶體或電阻看來應該還蠻好處理的
看這些晶體還蠻便宜的,今天買C2688時也忘了散熱膏,有去電料行順便補貨嚕

网友E:
建議你.在不確定是否晶體壞.與沒有現貨可替換.跟確保買零件不花冤望錢下
何不.把RGB三色的晶體拆下互換看看.答案也許更明顯..

网友:
c2688可代c3956 至於c2068常用於東芝電視色輸出有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你.在不確定是否晶體壞.與沒有現貨可替換.跟確保買零件不花冤望錢下
何不.把RGB三色的晶體拆下互換看看 ...

拆下晶體測過1、3腳短路,另兩色正常,應該是確定晶體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956規格

剛剛電料行找不到C3956、只好C2688死馬當活馬醫,不過畫面變全藍,紅綠算是還稍稍看得到影像輪廓而已,看樣子規格還是有差,沒有缺藍現象,另兩顆小晶體會有關係嗎?,(出門前忘了記下其他兩顆晶體型號,有空在換換看)

网友:
我剛翻了以前的舊書籍...2SC3956可互換的是 2SC3063   你參考看看

楼主:
剛剛作了交替測試,將紅色輸出晶體接到藍色,
藍色部份恢復正常(當然紅色缺了),
如此應可以確定藍色電路沒有其他問題,
C2688在這台電視無法替代C3956。

也確定故障範圍縮減到只有一顆只要20元的色輸出晶體。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的回覆
特別是 sowalai 大精準的命中故障點
lyyautos 大提供了可用替代零件資料
現在剩下的問題就是要找到 c3956或c3063晶體了

网友F:
照理講2688可代用沒問題..你有量CBE腳..方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理講2688可代用沒問題..你有量CBE腳..方位嗎?

謝謝大大,
查了3956及2688的BCE腳位是相同的,
但實際套上去藍色淹沒了整個畫面
或許這款電視電路設計較敏感吧,

网友A:
c3956晶體應該是全塑膠,c2688後面應有鐵片 鎖上散熱片等於c腳接地,當然變全藍 須隔離或將散熱片接地銅箔割斷不接地即可(晶體接上用電表測量c腳是否接地就可證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956晶體應該是全塑膠,c2688後面應有鐵片 鎖上散熱片等於c腳接地,當然變全藍 須隔離或將散熱片接地銅箔 ...

原來如此....沒想到是這個接地的原因造成的,今天多花了15元在中壢的慶昌電料行找到C3956了,

題外話:
前幾天找2068.2688時慶昌缺貨在大洋找到,確定是C3956時大洋沒有但慶昌公休煎熬了兩天
想說慶昌以前可是有在供應小耳朵相關材料的,歌林這款當時可是榜上有名的主力
前年換CRT管座慶昌有這款的庫存,同為這台用的零件C3956應該有機會有庫存
今天去看一下中秋沒休假果然沒失望

換上恢復正常了

對照先前故障狀況

再次感謝 sowalai 大大及各位前輩熱心相助
省下換新電視的費用了

网友:
好樣的~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具聞這類的電晶體不只是耐壓而已,還要看其頻寬夠不夠大(尤其是高頻寬的HDTV)。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大家的協助與祝福
問題解決了忽然覺得電視好藍
不過白色正常也就是確定三色平衡沒錯吧
覺得好藍應該是故障一陣子習慣了缺藍色的色調

問完問題也覺得好像不太容易對站上貢獻甚麼
小弟盡量定時上來幫大家打氣
有些先前改、修的小經驗找時間PO出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