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7吋型號:V3ECFC液晶電視自動跳台

楼主(2014-09-03):
如題,一開機就會照順序自動一直跳台,最初約跳10分鐘後換跳畫面大小,跳完就穩定了,但到後面,現在是一直跳都不會停止,請版上各位版大指教一下,謝謝

网友A:
按鍵全換掉可能就會好...我曾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全換掉可能就會好...我曾遇過.

那請問下按鍵是材料行就有的買或是需請原廠調,謝謝

网友A:
網路有再賣....拆下它量一下它的大小去沒屋頂找就有了.....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有再賣....拆下它量一下它的大小去沒屋頂找就有了.....按鍵

好的,我會先試試,謝謝

网友B:
按鍵或主機板壞

換按鍵不一定會好

网友C:
您的標題型號有誤,請更正!
大同37吋V37ECFC按鍵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2446872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標題型號有誤,請更正!
大同37吋V37ECFC按鍵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244687230 ...

已修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或主機板壞

換按鍵不一定會好

謝謝您的建議,可能先試按鍵,若不行再朝主機板方向

网友D:
電源基板的一顆電容壞,被散熱片擋住,兩顆螺絲鬆開,就可以看到答案

网友:
這種情形是不是都要先測各點電壓是不是都正常或先換二次電容呢
這是新手的不成熟見解.不知是否正確.請各位大大指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基板的一顆電容壞,被散熱片擋住,兩顆螺絲鬆開,就可以看到答案

謝謝,我會先朝這方向先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