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SUS U6S是否可以拿掉NVIDIA的VGA 用內建的VGA?

楼主(2014-09-03):
請問ASUS U6S是否可以拿掉NVIDIA的VGA 用內建的VGA?

借用萬能小書僮的圖

借用萬能小書僮的圖

借用萬能小書僮的圖

网友:
NO WAY~開機會直接擋顯卡電流..

网友A:
您好:不行的,因為顯卡拿掉,要用內部顯示如何接法,要接那些元件,元件數據大小都要一清二楚才可.況且更改之元件會是很多喔!以在下修過W7S,有顯卡與沒顯卡(內建)都是同一片板子,但有些電容,電阻大小不同,焊接位置也是不同,
那有100-200.顆元件要焊接.故jackchen681 大才言:NO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不行的,因為顯卡拿掉,要用內部顯示如何接法,要接那些元件,元件數據大小都要一清二楚才可.況且更改之元 ...

謝謝你的回答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