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能點歌的大唐DT-188

楼主(2014-09-03):
邁向世界化,三太子收修.....
大唐國際點歌機DT-188 , 電源有藍燈,程式啟動中閃綠燈

一分鐘後,啟動綠燈熄,畫面永遠停在電源啟動頁面,死機

拆殼,裡面沒啥料

DC電源腳位測量後,用鉛筆標示,電壓很正常說

主板上VDD -9V/9V5V啟動中,三組電壓正常

路竹龍哥路過指導: 用兩片紙板隔離,使用團購沒成功的高級吹風機抓兇手

吹風機掃到BGA,呵呵!啟動成功~ 進入開機畫面

機器會自動撥放,可惜這台遙控器也是壞的,不能點歌~

遙控器卡剪單,晶振補焊和融膠固定,BR886測試,搞定

機器溫機幾分鐘,ㄟ害!~BGA散熱殼 燒!呼!呼~

EM8500 BGA陣列植珠有錫裂障礙

不放棄,整台點歌機置入冰箱冷藏

龍哥離開後,換土地公坐在旁邊喝茶指導~
取出冷藏機,用1700gm磚頭泰山壓頂,呵呵! 開機50秒出現 play 三角標示,成功開機!

點歌輸入:22222 搞定! 土地公肚子又餓囉,自己上街去吃騷羊肉

靠著螺絲迫力取代磚頭,追加一顆12VDC風扇,卡涼勢!

日出搞到日落,做著男兒要擔的起!

网友:
高招!太哩嗨!

网友A:
於來你們兩個狼狽為~不,是技術合作啦....

吃羊肉爐也沒把我叫上......

网友B:
吃羊肉爐??

哪裡有羊肉爐??

网友C:
疑?這台跟我送修的ㄧ模一樣?都是大唐國際

我空載不接硬碟量電壓是正常的5V/12V

接上250G硬碟後就量不到電壓了

硬碟接上桌上型BIOS抓的到

現在是懷疑電源板部分有問題無法負載

网友D:
請教一下,吹風機.冰冰箱和壓磚頭是啥用意呢?太神了,這樣也修得好

网友:
因為...
所以.......
BGA可以不用"8逼Q"一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吹風機.冰冰箱和壓磚頭是啥用意呢?太神了,這樣也修得好

熱的脹 ,冷的縮,重的壓。找出最佳拍檔,要它靜靜不要動,才好出手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於來你們兩個狼狽為~不,是技術合作啦....

吃羊肉爐也沒把我叫上...... ...

哩馬看看手機有多少未接來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羊肉爐??

哪裡有羊肉爐??

莉莉姐出現,羊肉爐就會出現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疑?這台跟我送修的ㄧ模一樣?都是大唐國際

我空載不接硬碟量電壓是正常的5V/12V

這台大唐DT-188 HD是160G
5V/12V 耗載1.5A

電源板沒幾顆零件,針好款說~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

羊肉爐嗎??

网友F:
磚塊(1700gm)是廠牌嗎?

网友G:
哇塞...
原來真的高手維修要這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哇塞...
原來真的高手維修要這樣....

這招叫做冰火五重天~~3太子有專利註冊哦,仿冒必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磚塊(1700gm)是廠牌嗎?

磚塊是101起造中的紀念品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招叫做冰火五重天~~3太子有專利註冊哦,仿冒必究...

呵呵!外帶麻辣燙+ICECREAM

网友:
難怪 !!  三太子 都被當神拜

网友:
土法練磚.成功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