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在線式電池修復

楼主(2014-09-03):
小弟從對岸掏過來的玩具

電路

IC1型號被磨掉了,但是依電路來看
推測可能是3842.3843系列的IC

MOSFET型號為IRF 630M
(電路圖打成IRF830)

初步測試感覺不出來,可能要上示波器才知道
單純用數位電表量測時
A.電池與加上修復器前後數值相同
B.接充電器時
充電器空載輸出:14V
加上修復器(不接電池):2~3.5V之間跳動
但用類比電表量測卻依然是14V

補充:R13/R14為3R9,兩顆並聯
串在IRF630的S極與地之間
並回授至TP1

9/6補充:此塊電路消耗電流約50豪安培

网友A:
用電瓶的電
昇壓之後的脈衝去衝擊極板上硫化結晶
那個IC應該是3843 <==工作電壓8.4V
當3843輸出高電位,IRF630導通,電感充電 <==紅色
當3843輸出低電位,IRF630截止,電感放電 <==藍色

网友:
這可能要有舊電池試驗看有沒有效果

网友B:
我也有一個相似的東東,放在UPS 用, 原理就如雄大大說的一樣 "利用脈衝去衝擊極板上硫化結晶" .

网友C:
電池大小不同,電路運作頻率也要修改,才有最佳效果

网友:
這真的有用嗎??

有實際測試結果嗎??

從對岸掏過來的玩具多少錢啊??

限制电流电阻是两只并联的,R13,R14,線路圖中沒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電瓶的電
昇壓之後的脈衝去衝擊極板上硫化結晶
那個IC應該是3843

報告雄爸爸大,

請教一下,如果電感放電是對 C8 反相充電,那.....這個電容是不是選錯了啊?是不是不能用電解電容啊?
有點混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報告雄爸爸大,

請教一下,如果電感放電是對 C8 反相充電,那.....這個電容是不是選錯了啊?是不是不能用 ...

藍色迴路的電壓為Vcc+VL(升壓功能)向電瓶充電.

网友E:
WINRAR大:
   我對這個也有興趣!(我對瞎咪電子的東西沒興趣呢?) 你的修復器對象是多少AH的電瓶? 可以幫忙量一下G的波形和3A保險絲的波形好嗎? 網路上有人說是用1KHZ!(眾說紛紜) 台灣有一位網路的高手說用 4秒ON  1秒OFF來修復!!  我想了想 用高頻率應該才可以用電感來昇壓 頻率過低電感好像就要很大!!

   前些日子電瓶差一點掛了!! 經過一些步驟之後現在好了些!! 60AH內阻變高充電2A 24小時候改以脈衝充電到接近 16V(4秒ON  1秒OFF) 若是有波形我想應該可以做看看!!

    不隻到他的理論基礎神麼? 國外好像有這樣的東西!! 應該有一些理論基礎,不知道網友有沒有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瓶的電
昇壓之後的脈衝去衝擊極板上硫化結晶
那個IC應該是3843

雄爸,經驗真豐富
小弟是有看沒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RAR大:
   我對這個也有興趣!(我對瞎咪電子的東西沒興趣呢?) 你的修復器對象是多少AH的電瓶? 可以幫忙量 ...

阿乾大,別急
小弟這邊還有另一款需外接電源的修復器
另外還有一部 優信的12V 6A 脈波充電器

電池部分用在12V 7AH
改天找時間上示波器看看
不過,不確定可不可以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大小不同,電路運作頻率也要修改,才有最佳效果

狼大,說的不錯
如果可以開發出,用MCU去掃描電池
再選擇適合頻率,對電池進行充電
應該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個相似的東東,放在UPS 用, 原理就如雄大大說的一樣 "利用脈衝去衝擊極板上硫化結晶" .  ...

想要UPS電池壽命長一點
去除結晶外,還要注意
1.充電電壓與電流
2.放電電流
3.電池組平衡狀態
市售的UPS對電池管理,不算友善
尤其是放電電流,已經超過電池的極限
可以說放一次電,就傷害一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要UPS電池壽命長一點
去除結晶外,還要注意
1.充電電壓與電流

UPS是緊急使用,最好不要用到!! 可以救一次有時就值回票價了!! 以UPS 來說應該是5分鐘以內就要停止吧!! 原因是它讓你做好關機的動作!! 關個機器應該5分鐘足夠了吧!!關完機請順手把UPS給關了!!
UPS 電池不大!!卻要提供瞬間很大的電流,這表示他和汽車電瓶很相似!! 啟動電流大,平常只負責充電!! 因為沒有一個鉛酸電池是既要放大電流又要"深度放電"!!  太陽能板的鉛酸電池是深度放電用,他的價格是一般汽車電池兩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UPS是緊急使用,最好不要用到!! 可以救一次有時就值回票價了!! 以UPS 來說應該是5分鐘以內就要停止吧!! 原 ...

阿乾大,深循環與大電流放電又不一樣了
深循環專用電池,可以承受深度放電
不會損壞

UPS電池又不一樣,需要短時間輸出1~3C的電流
所以對電池傷害很大
雖然有出專用電池,但價位較高

UPS本來設計就是緊急存檔用,但以目前電力狀況
多數都是當花瓶居多,等到需要用到時
電池早就掛了

小弟的UPS是拿來當穩壓用,之前都是用在線式
不過全部掛掉了,目前用一台APC SMART-UPS 1000
支撐32吋電視+主機+網路系統
最大負載還不會超過20%

网友:
這種電路應該是針對還可運作或是老化的電池,如果是已經故障的電池可能就沒辦法了

网友:
我是不相信有多大效用
大陸電瓶車一堆---------------如真有用也不會路邊一堆在換電池的

老化就是老化---------------回春也不能用多久

网友E:
WINRAR大:
   今天終於體會到 KNOW-HOW 的利害了!! 一般的工程人員有辦法把 "需求"變成"電路" 但是"需求"的提出卻是一個"經驗的累積",電池修復使用的"脈衝"的特性會影響到電池的"回春"效果!!而不同大小的電池,脈衝特性也不同,這就是廠商的經驗... 難怪的的電池很快就"沒電"了!!

网友:
電池容易壞是因偷工減料
以前電池耐用----但前幾年鉛大漲電池就變差了

就是偷工減料--------------為什麼我知道----------因為有客戶要買電池------大陸工廠說你要多少的價格我生產給你----也就是品質可以偷工減料--後遺症就是不耐用--

网友F:
这类东东效果一般。之前还流行过“智能电池”,大体也是这个原理。
我的电动毛驴充电器就是带负脉充维护功能的,但感觉电池寿命基本和使用普通充电器时一样。
电池寿命除了充电这一原因外,还跟使用习惯、状态、环境、质量等因素相关,复杂的很。因此,不是单单靠改变充电模式所能延长的。更不是自己加点水什么的就可修复的。大多是商家的噱头。
这边电动车电池寿命一到就换,简单易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RAR大:
   今天終於體會到 KNOW-HOW 的利害了!! 一般的工程人員有辦法把 "需求"變成"電路" 但是"需求"的 ...

阿乾大:脈衝的頻率/振福/週期
皆會影響到電池修復的效果

不知您是如何體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东东效果一般。之前还流行过“智能电池”,大体也是这个原理。
我的电动毛驴充电器就是带负脉充维护功 ...

先不論是否有修復電池或延長壽命
但小弟認為,脈波充電是有必要性的
以純dc對電池充電,只會造成多餘的能量以熱散失掉
如果脈波能隨著電池的狀況去做微調
相信可以提高充電效率

當然良好得使用習慣對電池影響是最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阿乾大:脈衝的頻率/振福/週期
皆會影響到電池修復的效果

winrar070大:
    說真的 充電/放電的相關條件只要列出來(規格)大致上應該都可以"作得到"!
   但是 這些條件 "脈衝的頻率/振福/週期" 皆會因為電池的實際條件而改變,這就是經驗!!

   我的電池剛剛接上的時候效果不錯,沒想到才用不到幾個月就"不堪"了!! 這個電池當初在車上也不過一年,若是持續在車上應該還可以用上好幾年,所以我才會有這樣的感受!!

  目前我認為 要判定修復的效果應該用 "內阻"來判定比較實在吧!!  只是 內阻 的量測儀器好像不容易借到!!

网友:
內阻 的量測儀器好像不容易借到
f-16    才2600元 最近才購入

用 4秒ON  1秒OFF來修復!!
我在久大電池看到4a 4秒ON 1a1秒OFF類比指針表 (在架上幫客戶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rar070大:
    說真的 充電/放電的相關條件只要列出來(規格)大致上應該都可以"作得到"!
   但是 這些 ...

內阻測定儀器可以自己做
小弟之前有抄電路下來
可能要找找

原理是裡用正弦波產生器
產生1KHZ對電池充電
設定為定電流方式輸出
利用V=IR公式
當電流固定時,流過電池內阻
就會產生電壓,利用此電壓判斷
內阻為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內阻測定儀器可以自己做
小弟之前有抄電路下來
可能要找找

winrar 大, 我最近也有玩這些鉛酸電池,有一些不能通過補液或脈衝修復的,我都把他拆開,自己更換極板 ,你也可以試玩玩看

网友G:
經驗分享:
我的車7萬公里/近6年,已換了兩個(原廠提供)的55D24L免加水電池。
8月跟網友購買充電機,想說來延壽一下這第二顆用了快滿三年的汽車電池。
2A充電電流,充電到15.7V,聞到有硫酸味。立刻中斷,應該有進入"脈衝充電"的行程。

(過了約一個月)9月初,汽車發不動,連忙拿起上述充電機充電約30分鐘看見電壓上升到14.7V左右,
移開充電機,所幸還能起動汽車,連忙開車去換電池,這次改試用"加水"電池。(容易看到極板)

取回舊電池,撬開部分上蓋,看見加水口。(此顆不像以前撕開貼紙,看見可用大一字起子旋開的塞子)
用此新買充電機,充電該拆下的舊電瓶,發現有一槽(幾乎)沒有充電產生的氣泡,而其他五槽,則有氣泡產生。充電約12個小時,狀況依舊,決定停止。
閒置二天,電壓降到10.8V。 它應該壞了.(脈衝充電沒有把它救回來)

用DC/DC升壓到12V可給LED五米300晶(剩約四米)白光燈條使用,電壓很緩慢下降.
(目前想到的廢物利用方法),想著可湊合著當緊急照明電源使用. 不然就拿去賣回收.

脈衝充電非萬能。 充電機也是。
突然發不動汽車的電池,充電一下還是可發動汽車。
以前救別人發不動的車,搭上救車線後,習慣幫對方電池充一下電,再發動,應該是有益處的.
查網路文章,聽說有人騎機車去(救)充汽車電瓶。可能真的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rar 大, 我最近也有玩這些鉛酸電池,有一些不能通過補液或脈衝修復的,我都把他拆開,自己更換極板 ,你也 ...

拆開更換極版?
這個工程不會太大嗎?
危險性應該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經驗分享:
我的車7萬公里/近6年,已換了兩個(原廠提供)的55D24L免加水電池。
8月跟網友購買充電機,想說來 ...

這是極版短路狀況,也就是一格已經損壞了
可以把它當成10V電池來用

小弟的K8遷回來近6年了,車子很少開
5年來才跑一萬多公里,但是電池已經換三顆了
電池原來用55B24L,到第三顆換成46B24L
第二顆用了2年,直到有次開夜車
發現到電壓異常,回程要發就發不動
電池沒壞,但就是會影響到行車電腦
造成電腦誤判,將其引擎鎖住

這顆電池小弟每周固定將電壓充到14.5V
跳回浮充後13.5V,在充個一小時斷電

至今已經半年過去,空載電壓都有12.5V
拿去發車還是滿有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開更換極版?
這個工程不會太大嗎?
危險性應該不低吧

我也只是把兩個壞了的電池,合成一個正常電池使用,最難是打開蓋子,要小心不可以弄壞膠蓋.
先把電解液都清除,再把電極端子的膠清除,然後把電極端子移除,再用熱風槍在膠蓋邊加熱,慢慢打開,打開後再檢查那一個電極板故障,直接剪斷連接,把它抽出來,然後換一個正常的進去,再焊接好,還原後,加回電解液,我用大約1.28 比重電解液.再充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是把兩個壞了的電池,合成一個正常電池使用,最難是打開蓋子,要小心不可以弄壞膠蓋.
先把電解液都清 ...

kafachan大:
   好利害啊!! 不知道 電池水哪裡可以買得到已經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kafachan大:
   好利害啊!! 不知道 電池水哪裡可以買得到已經配好的?

antlu大,好像有一些店有賣的,但我自己是用便宜的比重計.用電池水和蒸餾水調較合適來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是把兩個壞了的電池,合成一個正常電池使用,最難是打開蓋子,要小心不可以弄壞膠蓋.
先把電解液都清 ...

這就是傳說中的"電瓶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傳說中的"電瓶維修"

雄大大,最近在玩鉛酸電池時,找了很多修復資料,發現維修這種電池,主要分兩大類:
不用開蓋一般修復電池(主要只能針對極板硫化的電池故障) :
1,使用特別的電液,清洗極板
2,補充電解液
3,特別充電放電模式

需要開蓋維修的電池(基本所有故障也能修復,常見物理故障如下):
1, 短路
2, 斷路
3,極板彎曲
4,極板斷裂
5,極板軟化
6,鼓包
7,電解液渾濁

楼主:
補上測試波形圖
週期:0.1ms   振福:0.1v   av耦合
1.未接修復器

2.接上修復器

3.G極波形

4.測試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