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子產品封裝的封膠該如何清除?

楼主(2014-09-04):
請教板上先進,

在電子產品上的塑膠外殼封裝上都有上膠,應該是環氧樹脂類的封膠,

這個封膠是呈透明固態狀無彈性,不知在不破壞塑膠外蓋的前提下如何清除封膠以利查修?

曾用刀片割沒有很大效果,用吹風機烤過再挖,又把外蓋撬裂了,最後索性用鋸子割開,

但是碎渣又全部附著在果凍膠上無法清除,增加查修困難,

所以想請教板上先進不知是否有好方法可以清除封膠,又不會傷害塑料外殼的好方法?謝謝!

网友:
電子類產品有很多種,有透明的也有黑色的,統稱環氧樹脂封膠,因為已經固化,據我所知要再還原成液態,已經不可能,一般維修只要判定他壞了,就把它更換了吧,除非你昰要做元件的故障分析,才要做De-cap.
方便的話,可以上張你所說的電子產品的相片,讓更多人幫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