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SHARP LC-32BD5T 電源板 FSP225-4F01 電容值[已解決]

楼主(2014-09-04):
此片電源板係爆容,原已在電腦建立清單,但卻因電力公司外線施工,
未及存檔而流失,基板上電容已全部卸下,只留下手抄的容值清單,
但卻無零件代號,因無法全憑記憶將電容更換上去,因此向版上有此電源板的先進求助,
幫忙將清單抄一份給小弟,當感激不盡!

楼主:
自己比對電路板,半猜半比對,希望結果正確。
若能得到高手相助,才不會放煙火。

网友A:
FSP225-4F01 有見過的印象
聲寶及SHARP 26 32 多是用這片225W PS

木頭大一次換那麼多電容,都可以買整片PCA說

网友B:
C7是4.7 50V C3410UF 50V其跟我板子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P225-4F01 有見過的印象
聲寶及SHARP 26 32 多是用這片225W PS

除非被我整爛了才會買整片電源板,還是原板修復卡放心,
電容全換沒幾個coco,不要回修就賺到了,狼客嘛卡放心。
痞酷友都會相互鼓勵,相互教導,要賺coco 也要顧名聲。

三太子進出量大,見聞廣大,有您相助使命必達嘍!
感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是4.7 50V C3410UF 50V其跟我板子都一樣

感謝您提供資料,這就可以安心的焊上熱機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7是4.7 50V C3410UF 50V其跟我板子都一樣

OK!OK~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被我整爛了才會買整片電源板,還是原板修復卡放心,
電容全換沒幾個coco,不要回修就賺到了,狼客嘛 ...

呵呵!還沒找,我也不知道有沒這片FSP225-4F01
請木頭大幫看一下板上IC有沒~
28051 雙列8腳、
L6598D 雙列16腳、
TEA1532 雙列8腳、
AS358A 雙列8腳

楼主:
板上確實是使用這四顆 IC
IC3 28051
IC1 L6958D
IC2 EA1532A
ICS1 AS358A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確實是使用這四顆 IC
IC3 28051
IC1 L6958D

IC1 L6958D  ???

L6598D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OK~ 感恩!

這機天女兒一直問女王中秋節要不要烤肉,
想說這片電源板電容沒搞定就一起來烤肉放煙火,一起來湊熱鬧!

楼主:
還好有大家的幫忙,煙火秀沒機會上演!

除了大電容沒換外,其餘的電解電容全換了

上電有畫面不會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SP225-4F01 有見過的印象
聲寶及SHARP 26 32 多是用這片225W PS

那是一種堅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機天女兒一直問女王中秋節要不要烤肉,
想說這片電源板電容沒搞定就一起來烤肉放煙火,一起來湊熱鬧!

中秋節烤肉吧!我家全部都去.......

网友:
聽者有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秋節烤肉吧!我家全部都去.......

哈哈!那得女王點頭才行,否則會死得難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上確實是使用這四顆 IC
IC3 28051
IC1 L6958D

FSP225、FSP242、FSP277、FSP282都馬用這四顆IC
三太子還沒學會說,還是木頭大卡厲害~
28051 雙列8腳PFC電源功率調整驅動
L6598D 雙列16腳 電源調整輸出驅動
TEA1532 雙列8腳待機5V產生輸出驅動
AS358A 雙列8腳運算放大器,各路保護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P225、FSP242、FSP277、FSP282都馬用這四顆IC
三太子還沒學會說,還是木頭大卡厲害~
28051 雙列8腳PFC ...

我只會換換電容,撿撿軟的來做,沒有三太子對電源板研究透徹,
故障點都逃不過三太子的法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會換換電容,撿撿軟的來做,沒有三太子對電源板研究透徹,
故障點都逃不過三太子的法眼!

別被三太子唬了~
修電源板簡單! 其實都是買一片良品或不同故障品來比對查修
目前只學到TEA1532(5VSB)用電阻檔查這顆IC
28051、L6598、AS358A也可以用電阻檔方式,只是還沒經驗值說~

祝!木頭大烤肉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