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想天開的問題(pwm+ssr+spot_weld)

楼主(2014-09-05):
由pwm訊號,控制ssr的開關,這部份沒問題
ssr控制變壓器(用在spot weld通常是挖微波爐的出來用),這部份也沒問題
問題一:最後的spot weld被這樣控制了,還能正常點焊嗎?
如果不會有危險,我就給它實驗下去就知道啦~(所有零件都齊)

問題二:pwm控制ssr控制變壓器,最後的輸出波型有這麼乖嗎?

一般DIY spot weld都是沒在控制電流的
因此想用此方式限電流(限功比較貼切?)

楼主:
剛想到有高頻變壓器

一般變壓器不適合這樣高頻開關?

网友A:
買個調光器會不會更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調光器會不會更簡單

原本的調光電路
生平第一次摸到實體真空管~
(可見我還很菜 XD)

品牌 miller

年齡 30~40 up 了吧

一般調光器能受的了這麼大的電流?

网友:
品牌 miller
這台該淘汰了

我都沒看過這種機器

雖然我幫朋友修電焊機有幾年經驗

网友:
一般SSR 導通後,要回到零點才會"不導通"(斷開)....
所以應該不會像你畫的那樣快速切換...

註:至於導通是隨時的(任意角度),還是在零點在會導通就要實驗才知道...

网友:
並非像你認為的那樣喔
建議你先去GOOGLE "TRIAC"了解一下動作原理吧

网友:
七月分修了一台板金廠在用的點焊機
故障原因是"輸出端一直有電"
故障點是TRIAC極穿 (TG35C60)
導致無法控制島通時間&島通相位

网友:
TRIAC 和 SSR 應該都是差不多 SSR 是ZERO CROSS 導通所以只能作 ON OFF 控制最多 60HZ,TRIAC 可以控制導通角但也僅限於 60HZ,況且 微波爐的變壓器也只適用於60HZ... 除非是 變頻式微波爐!!

网友:
點焊機的控制可以用單穩態電路,輸出到SSR,再由SSR控制大電流變壓器導通時間,導通時間可以用單穩態的RC時間常數來控制。

网友:
pwm  正弦波
只是比較細的階梯波(把信號打開看)

大觀而言   是正弦波     只要驅動級是正常的   功率管是正常的     那很乖

其實可以用555單穩態  在加上繼電器

那組電路  應該是真空管組成的 電晶體 單穩態

其實我是覺得  用自偶變壓器比較好
因為這是屬於電感性負載   來個反電動勢(相位角)   整組控制系統都可能遭殃

這系統要調輸出力  改繞組 或是 改電壓   用調光器或是PWM到是很少聽過

PWM可能就直接用交換式電源了吧

网友:
PWM + IGBT 會不會比較好阿?

网友:
這是兩顆 SCR 所組成的1個 TRIAC 迴路

觸發角則是利用 UJT 做振盪電路

SPOT是低電壓大電流的,需考慮到它的負載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