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國際牌TC-37MPJ液晶電視維修

楼主(2014-09-05):
小弟是第一次接觸到液晶電視維修,因上個月從一個親戚那裡搬回一台國際牌37吋的液晶電視,
故障原因為畫面有影像但是反白,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油畫,
因第一次接觸什麼都不懂,也不知道怎麼去量,就上網去查別人的維修經驗,
決定從邏輯板的AS19-HG此顆晶片下手,上網買了2顆AS19-HG更換後觸摸IC,
燙到手無法觸摸,結果情形還是一樣,不死心又再跟一位賣家在嘉義面交了3顆AS19-H1G,
直到第4顆測試才成功,自己DIY的成就感真的是無法形容,
但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大家,就是第四顆更換完後開機測試,
一開始畫面顏色都正常,但螢幕右半邊出現一絲一絲的黑線就像雜訊(忘記拍照了),
重開機了幾次才不見,測試了3個小時都沒再出現,
可能是哪裡出問題呢?

故障畫面顏色

故障畫面顏色

故障畫面顏色

故障畫面顏色

拆機

拆機

直接殺邏輯板

直接殺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AS19-HG

AS19-HG

組裝

組裝

測試

測試

測試

測試

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

熱風槍

熱風槍

熱風槍

熱風槍

焊錫

焊錫

型號

型號

ps. 版主按:圖片請稍作說明,讓讀文都知道你要表達的意義。

网友:
恭喜完修
看起來 機司也不少喔

网友:
恭喜完修  後面的問題  有可能是排線金手指髒污吧
台灣氣候多潮濕  排線拆過沒清理 有機會造成接觸不良
參考吧~~不一定對 下次再拆解時注意一下那裏  有好無壞喔
還有一個可能  IC焊回去時  有腳沒焊好空焊惹

楼主:
感謝告知,下次拆解時會注意金手指的部分,而熱風槍是醫院的水電人員在修補ABS管路用的,功能應該都一樣吧!^^

网友:
恭禧完修。話說這種換IC的,小弟還沒勇氣

网友:
恭喜完修!  我家這台也是壞相同的IC,看來這個零件是通病

楼主:
我也是先在不要的機板上做練習,有把握之後才下手的,換了第四顆才成功

网友:
真佩服他的耐心.契而不捨的精神值得學習

楼主:
真的,棄而不捨的精神是維修人員必備的條件

网友:
焊油會影響成敗...用好一點...

网友:
恭禧完修,AS19-HG這顆IC是通病記起來,受益良多

楼主:
謝謝十樓大大給的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下次拆解時會注意金手指的部分,而熱風槍是醫院的水電人員在修補ABS管路用的,功能應該都一樣吧 ...

貴方是醫院的...?

网友:
可請問大家說悍油好壞有差~是差別在哪

其實我都亂買  應該是買底價的吧  悍完之後~感覺洗板...悍油...好像洗不乾淨
所以 用焊槍..換4次  成功一次 其他3次燒板

网友(2014-10-10):
請問焊油有洗乾淨嗎?

网友:
恭禧完修,AS19-HG這顆IC是通病......用熱風槍首重溫度 最好是用恆溫的溫度設在300~350之間(視版子厚度)這樣就比較不會燒版子  焊油用好一點是增加導熱平均度及讓焊錫的滲透度 不好的焊油容易碳化 反而壞事所以.......還是用好一點耐熱度高底較好辦事

网友:
板子沒爛掉.功力也不小..

楼主:
感謝17樓大大指導

网友A:
恭喜維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維修成功!

恩,謝謝!

网友:
工具很重要,有溫度指示的熱風槍,相當重要,建議溫度設定在420~460,沒有溫度顯示的熱風槍,非常容易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