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Brother FAX-575 傳真機電源板可買嗎

楼主(2014-09-05):
簡單看了傳真機電源板, 沒有電壓輸出.

控制 IC 是 KA7552,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KA/KA7552A.pdf

第六腳是 VCC, 據 DATASHEET 說明, 16V - 30V, 實際測量只有4.5V, 還沒有空仔細修整, 所以考慮先看看買來換.

或者有誰可提供它的輸出電壓數據的, 好像是3組電壓輸出的, 那就可以換別的電源替代

圖補在6#.

网友A:
第6腳的電解電容先換換看.
http://www.seekic.com/circuit_di ... cation_Circuit.html
(另請補上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6腳的電解電容先換換看.
http://www.seekic.com/circuit_diagram/Electrical_Equipment_Circuit/Other_ci ...

圖片要有相機再補上
之前初步做了兩個動作
解焊ka7552 後 量6腳來電的電壓 幾乎是150vdc 就是110v整流後的電壓
裝回ka7552 換新的電容, 6腳的電壓依然是4.5v
所以還在想問題的原因

网友A:
電路無法起振,回授端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無法起振,回授端檢查看看.

大大你好

看了一下原理
http://wenku.baidu.com/view/3609 ... elated&hasrec=1

會不會是 IC 壞了, 震盪訊號沒出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看了一下原理

買的板來料錯的220V輸入, 不能用在110V地區.

補一些圖.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

臨時用 DVD 的電源板, 改裝, 可用了, 但是電源板無法放進傳真機裡面.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

想繼續玩一下, 手上有很多UC3843, 能不能用改機, 不用 KA7552 呢...?

找到類似的產品的維修手冊, 電源的基本原理可參考的
主要看 III-24 頁

fax-575_power

fax-575_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