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電鍋~狂燒鍋內保險絲

楼主(2014-09-05):
大家好
今天想跟各位請教一下關於大同電鍋狂燒鍋內保險絲的問題
為了修這個電鍋  我已經燒掉十根保險絲
一開始發生故障是電鍋電源耐熱朔膠插頭 因高熱損壞
接著開始燒保險絲
現在耐熱朔膠插頭及電鍋對應的插座已經更換新品 (圖一 綠圈)
現在是直接接線不接保險絲 使用也沒有問題
但是總希望加個保險絲安全一點
請各位高手及三太子指點迷津

請看圖

楼主:
發的圖沒有按照順序  補充說明一下
圖一上面的紅圈是接往加熱燈  已經黑了  燈會亮  請問該換嗎
      下面的紅圈是接熱電組絲  斷過一小截  現在是接上的
圖二綠圈是換過新的
圖三為另一端熱電組絲  接頭也燒的黑黑的
圖五為熱電組絲電阻測量
圖七為銀接點

网友:
你想一下保險絲為什麼會燒

一般就是過電流或是過溫度

如果一換馬上燒就是過電流
如果是加熱到溫度很高就是過溫度

確定好這兩個條件-----答案應該會有

网友:
保險絲不能不接喔
那有可能是因為加熱器內部的電熱絲變質,部分短路造成電流超過額定數
表面上PASS掉保險絲之後還可用,但用久過熱之後沒有保險,之後就極有可能造成火災
這事關安全問題,絕對不能不注意
那要量測一下加熱電熱絲的電阻值是否正常會不會比正常品數值還低(如果是這種狀況那就表示電熱絲出問題了非換不可)
久沒碰大同電鍋,相關數值多少我也忘了,這要麻煩其他大大回答一下
另外您那台電鍋的型號是?

楼主:
謝謝回復
電鍋型號是TAC-11KSD(全不鏽鋼版)
我裝完保險絲後  有作溫度設定 底部鍋蓋九分遮 (約140度跳)
跟這篇32樓提到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51517-2-1.html
放涼後  接著鎖上底部鍋蓋 再煮一次
在快要跳時  保險絲就掰掰了

网友:
1.端子該用壓接鉗壓接。
2.溫度保險絲會燒,大部分都是超過溫度才燒斷,請檢查溫度有超過200度嗎?
3.超過的話 ,要調整開關板組合。
4.有用原廠內鍋嗎。

楼主:
To tcy786
裝完保險絲後有作溫度調整 底部鍋蓋九分遮
確認140度跳後
鎖底部鍋蓋  翻正再煮
再快跳時  保險絲燒毀

网友:
保險絲更換為240度,
圖3那個端子拆掉重作。

网友:
如果十根溫保都是240℃/10A ,且夾接正確
鍋底中心溫度跳起,設在110~120℃

网友:
圖七....那個不用管它那個只是把上銀接點跟下銀接點斷路的溫度彈片而已
溫度保險絲基本上建議用原有的溫度不要改大不然很容易造成其他故障
測量中心溫度的時後底蓋不用蓋沒差溫度建議不要超過130度

网友:
溫度保險絲240度C 如要煮飯...溫度要再150度C~170度C 蒸菜或便當就不用講究.....如不接線的話溫度開關不跳就會......有點危險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經驗分享
現在已經將溫度設為120度跳開 現在大同電鍋已經沒有再燒保險絲
不過有一些問題  想請教一下

綠圈中的螺絲轉左或右可以調高或低溫度
但是籃圈中的螺絲 不論頂到(鎖緊)或沒有頂到調溫版
對跳開溫度設定都沒有反應  以反覆測試多次
跳開聲音有點悶
請問是不是甚麼地方有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請問捏手要如何拆下來
再裝銀接點時  彈跳開關拆不下來  只能用很彆扭的方式更換

換下來的零件 傳說中的透明加熱片

保險絲們 ~ 現在裝上192度熱電阻可以正常工作
紅圈為240度熱電阻  已經燒壞了十隻了

网友:
  大大您可检查一下到底是导线传热或自发热导致温度保险丝烧坏还是锅加热器热辐射造成的。
  前者的话,要注意让导线与温度保险丝可靠连接,避免接触电阻引起的自发热而烧毁;另外注意温度保险丝与加热器连接的导线不要过短,避免可能的热传导。
  若是后者引起的,那用温度计检测一下温度保险丝处的实际温度,是否真的是辐射高温引起的断路。
  如果您的确对温度开关校准过了起跳温度,而且温度保险丝也按原样安装的,而且规格也相同,照理是没有可能连续烧坏十来个的。感觉您好象买到了不良器的样子。
  另外,当加热器中的电热丝长期使用后,老化的情况不一而同,可能有些部份发热更加厉害(这可以在一些电吹风机上观察到,电热丝有的部份发红,而有的地方不会),而您安装的温度保险丝正处于该处,就有可能过热烧断的。这时您可以考虑给温度保险丝换个安装位置──个人见解。

网友A:
手邊有一台TAC-11K(F)也是燒斷保險絲!發現是恆溫板中的八字板在跳開後,正常是上下銀接點成分開狀態(呈保溫狀態);可能是八字板疲乏,讓上下銀接點成接合狀態(呈煮飯狀態)!持續的加熱而燒壞保險絲!不知道這樣的推論對不對?提供您做為參考!也請各位前輩多多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邊有一台TAC-11K(F)也是燒斷保險絲!發現是恆溫板中的八字板在跳開後,正常是上下銀接點成分開狀態(呈保 ...

感謝花栗鼠前輩的提點!電鍋是97年製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邊有一台TAC-11K(F)也是燒斷保險絲!發現是恆溫板中的八字板在跳開後,正常是上下銀接點成分開狀態(呈保 ...

可以先測量一下溫度~
如果溫度夠可以透過調整上下銀接點來達成斷電目的
最後才是考慮整組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測量一下溫度~
如果溫度夠可以透過調整上下銀接點來達成斷電目的
最後才是考慮整組換掉~ ...

謝謝et1109前輩的提點~已經將八字板更換,確認跳開後上下銀接點不再接合!有試著煮了一鍋飯,再讓電鍋保溫30~40分鐘都正常!

网友(2014-10-05):
大同電鍋溫度標準設定6人份應是135度10人份145~160度15人份至20人份160~180度

楼主:
To ljoce
有幾位前輩在其他討論有提到溫度設為125度較適當
因為現在用料差蠻多的
我設145度 一定燒熱保險絲 已經燒了10根了 血淚的經驗
溫度降為125度後  完修

网友:
溫度不夠會有早跳情形~我說的溫度是公司出廠設定值~會燒保險絲二種情形一是電源端子生繡一是加熱器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