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電瓶放電測試機

楼主(2014-09-05):
電瓶老化.買來實測一下.之前買1個1千多元內阻測試機.不準.
不想再花4千多.網拍2千多買這種.
電瓶放電測試機.

透過調整碳晶電阻片接觸壓力(距離)調節電阻.
壓力越大電阻越小.
網路查不到工作曲線.
開始

調緊.

再緊

一線通過銅片產生微電壓降.I=V/R.指示電流表.
再通過左右鐵片到底下.經碳晶片回到上部接另一線.
電壓表上有15秒計時蜂鳴電路板.

實測到GOOD邊緣.340A .
15秒計時蜂鳴.要你旋回調整鈕.停止放電.
有一股燒味.
網路我查不到耐電壓及負載能力.
想用於負載測試.

*抱歉圖片位置跟編輯不一樣.找不到如何修正.

网友A:
我最近電平也因為內組過高一下子就充到設定電壓,今天把我的放電器拿出來放電,目前放電完畢 (60AH 0.1C 6A 放電下限11.4V) 回充中... 大家一起來研究看可以不可以救回來...

放電電路(電子負載)

放電電流 3A 下限電壓 11.5V 只放了 11分鐘就放完了,可見充不太進去!! 電源供應設定 15V 2A 充沒幾小時電流就降到0.2A 連續充了一天.

溫度過高就要使用側邊的強制風扇以避免 阿公級的電晶體燒掉(一般空氣冷卻會超過50度以上)

充電中

不知道你的內阻測量儀不準怎麼判定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電平也因為內組過高一下子就充到設定電壓,今天把我的放電器拿出來放電,目前放電完畢 (60AH 0.1C 6A  ...

新電池.舊電池.機車電池.量都是4點多.應該是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