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JYDZ-16C豆浆机拆修

楼主(2014-09-05):
  老在坛子里打酱油,有些不好意思。今天手头正好遇到一桩维修活,就把它PO在这吧!
  一早见豆浆机里豆子似乎还在“潜水”泡澡,却不见妻人影。试着通电开始做豆浆,没想不出两分钟豆浆机就开始“嘀嘀”报警。重复了几次也没效果。妻回来后,才被告知因豆浆机故障才没做。
  在摆弄中发现“蘑菇头”里倒出许多“黄水”来  。再三逼问下妻才如实招供,之前给它洗过澡……要知道,这“蘑菇头”是不防水的啊!女人心虽细,但在一些方面做事很“粗糙”,不知大家有没这感觉。可能她们这些方面的专业素养比较缺乏吧。
  于是,在草草吃过早点后就着手拆修。
  清除了机体里边的锈水,并对电机重新做了除锈、润滑。经过一番折腾后安装妥当,但通电测试还是老样子。
  再仔细观察故障现象,发现按工作按钮后加热管没有加热,也没有继电器通电时的咔哒声。
  重新拆开,检查“安全开关”,正常;检查了每个继电器的工作情况,都正常;再检查继电器控制回路里的元件,也无故障;检查控制板电源变压器输出、控制板5V供电,也均正常……
  一头雾水,干脆把一些重要的焊点重新补焊一遍,再试机就正常了!
  维修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才告结束。天气有些闷热,洗了个澡后豆浆正好做好,就用它就着米饭一起当作午餐了。
  值得一提的是,加热管外壳与防溢探头、温度探头的外壳分别组成防溢检测和防干烧检测。因此,在测试中由于不接触水,MCU判断为“干烧”状态,通电时会有连续的报警声。只有把加热管外壳与温度探头外壳短接后,测试才可正常进行!
  有的时候,电器故障大多是因为接触不良引起。而且故障表现千奇百怪,且更可恶的是时好时坏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桩看似简单的维修工作,但检查工作还得一步步走,马虎不得。
  最后,我有个问题,就是在食品加工机械里的润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润滑油?这次拆电机时发现轴套缺油,但考虑到使用普通润滑油可能会污染食物,因此把“风油精”(内含石蜡油)作为润滑油使用了。

网友A:
要用像這種
這是專門用在與食物直接接觸的機器上
"食品級潤滑油"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d55e27b&pm_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像這種
這是專門用在與食物直接接觸的機器上
"食品級潤滑油"

感谢大大!这种喷剂好像是硅油系的,粘度低了些,可能容易流失。之前我也查了食品级润滑油,发现有一种是聚四氟乙烯系的,这类东西也可用在食品行业想想有些不可思议。
我只知道硅油在化妆品行业有大量运用的。既然硅油可以用在食品业,不知硅脂(白色透明的那种)可否。硅脂就不容易流失。
还有,医用凡士林可否做这类食品机械的润滑剂?家里的润唇膏似乎是。不过,有资料说Vaseline是脂溶性,不可与橡胶接触,但对于我这豆浆机里的黑色密封橡胶环不知有否弊端。另外,Vaseline熔点比较低,可能流失也会比较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大!这种喷剂好像是硅油系的,粘度低了些,可能容易流失。之前我也查了食品级润滑油,发现有一种是 ...

那要先看它裡面是哪些成分吧.我所知道的是,所謂"食品級潤滑油"它裡面是以一些對人體無害的成分來取代原工業用原料,所以能適用於和食品有關的機器潤滑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拉油!

植物油容易变质,之后粘度大增,会使转轴抱死的。不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