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沒有人有 ACER 5738ZG BIOS

楼主(2014-09-05):
麻煩 一下~開機電流到1.3 就沒在上去囉
有換過~216-0728014 還是一樣
想刷BIOS看看

网友:
官網就可下載了
解壓縮DOS裡就有檔案了

http://global-download.acer.com/ ... C=ACER&SC=TWN_1

网友:
1.主板太大會變形    所以要錫箔紙    防變形
2.這一台  北橋機會   比較大
再來不論是做顯卡   或   北橋    都要錫箔紙   防變形
給你參考

网友:
小弟遇到這台幾乎都是GPU...
開機電流有跳動停1.3A
以小弟的經驗都是壞GPU...
建議GPU再換掉或拆下重做看看

网友:
那我只能說我運氣比較好
我對這一台很有印象是前幾天才做完一台
拿到也是一樣有過電不開
我是裸測電流卡1.3A
先用熱風槍烤一下晶片自然冷卻後再開就有畫面了
晶片換掉後燒機完交機了...
就這麼簡單...小弟功力只到這裡..沒辦法再給意見了~~
你加油吧~~

网友:
口愛大,我剛好接修一台5738zg,若還需要我晚點修好後奉上

网友(2014-10-07):
口愛大,我一忙忘了上傳bios,現在附上不知是否您還用的上

5738zg 板號jv50-mv m92 mb 48.4cg07.rar

863.41 KB, 下載次數: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