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問普通牌子電源350瓦 裝9800gt or 9600gt顯卡

楼主(2014-09-05):
請問各位大大  這樣裝  可以嗎 會不會不夠力  另外可否教我 如何選電源呢  感激不盡

配備是e6550 之後可能會升 q9300 或q9400  另外問一下 主機板官網 cpu 支援表裡 未出現的cpu可裝嗎
硬碟一個  ddr2 記體 2支

网友A:
所謂的"機殼牌電源",用在帶獨顯系統,說真的穩定度值得懷疑
而且9800GT耗電量也蠻高的
比較建議換用400瓦以上有牌子的電源,穩定度較高
至於可否升級某些較高階型號的CPU問題,基本上還是要以原廠所公佈的技術資料為準
不過在某些狀況下升級BIOS之後即可升級CPU
這個方面倒不一定每種主機板都可適用.您用的是何種型號的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的"機殼牌電源",用在帶獨顯系統,說真的穩定度值得懷疑
而且9800GT耗電量也蠻高的
比較建議換用400瓦以 ...

謝大大意見  主板為  ASUS  P5KPL-E

网友:
P5KPL-E是可以升級Q9300或Q9400,不過要先升級主機板BIOS
http://www.asus.com/tw/Motherboards/P5KPLE/HelpDesk_CPU/

网友:
1.按照主機板支援表內容使用處理器,因為這由原廠驗證過的~
沒在支援表內的用了恕後果自負

2.POWER~350W?太小了點~~最少420W比較好

POWER的使用為75~85%,不能100%全負載使用~

當你使用高負荷的獨立顯示卡、CPU時最好配顆高瓦數
的POWER確保系統穩定...

网友:
前幾個月家裡也是一台 P5QL-E 主板升級,將原先的雙核換成四核的 E5462

顯卡我原先也是打算買張中古 9800GT,但是看到耗電量跟效能... 最後是買了張新卡 R770

那台主機的POWER是用妻蒙420W的

跑兩個月了~ 暑假天天跑十多個小時的遊戲~ 很穩幾乎沒當過。

网友B:
9800GT 外接6P電源,最大功率可達105瓦
E6550 TDP=65瓦
再加上其他晶片組.硬碟等耗電
估計大約220~250瓦
POWER至少要有足瓦350以上

小弟在抓POWER時,都會預留50%的可用容量
例如:估計整台耗電量在250瓦,就選500足瓦

正常使用情況下,都沒發生過問題

補充:
一般在挑顯卡時,想要效能就要挑外接電源
晶片相同情況下,有沒有外接電源
效能差很多

一般外接6P,表示+12V與GND各有三條
小弟會抓一條為5安培,所以5*3=15安培
15*12=180瓦->最大耗電量
保守一點就抓一條3安培
最大耗電量約108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800GT 外接6P電源,最大功率可達105瓦
E6550 TDP=65瓦
再加上其他晶片組.硬碟等耗電

如果是會使用到高耗電量的高階獨立顯示卡就該"準備"大瓦數PSU來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會使用到高耗電量的高階獨立顯示卡就該"準備"大瓦數PSU來伺候~~

這是當然的
也是組PC應有的知識

不過近期的顯卡,耗電量有降低的趨勢

网友:
我則不一樣,都在拼極限操作,X5450+9800GT用350W推,TDP永遠是TDP就是最大值,大多數都耗電比他標示的還小,

他是在產品最差的情況下所耗的電量,除了超頻否則是不會超過TDP數值的,實際POWER以一般350W有牌子的來說,

其實瓦數都是夠用的,有些350W就擁有400W的輸出了,所以沒什麼差異,機殼牌倒是不建議換Q系列CPU和9800GT,

因為實際瓦數沒達標的比較多,對會維修的人而言POWER這東西幾乎等於不會壞,不過說拼極限操作,

其實也沒真的極限,電腦不可能24小時燒機使用,所以耗電量大多數都不大,尤其平時幾乎都是接近待機的狀態在使用居多。

多數人預留POWER 瓦數都是預留過大,只是為了降低POWER負載,使他可以用得更久而已,不怕的話就沒差。

對了9800GT也有出一種版本叫做省電版,那種的話效能就和原始版本幾乎差不多,而且更省電,實際使用要是規格

都對的話也只是頻率降一點。

目前新的顯卡要是9800GT速度等級的,像是AMD的7750就都很省電了,不像以前這麼耗電,

就是350W推長時間滿載也都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