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5742G按開機鍵無反應

楼主(2014-09-06):
筆電型號:ACER Aspire 5742G
故障狀況:按開機鍵無反應.亦無任何亮燈.也無法充電
故障分析:朝電源方面著手
處理過程:
將主機板取出後發現有進水痕跡
故障點放大
先量電壓19V VIN 有
輸出不正常
B+只有8.07V.正常應該有19V
將電壓與線路圖對照
大約簡單測量一下電壓.將數據標上.並且找到異常點
將異常處在圖中描述
發現可疑處.將線路輕輕刮一刮.現出銅箔.已經斷路
將線路補上
測試----開機.完修.最近有空再陸續將其他完修的筆電發上來.另外因半夜發文或有精神不濟處.若有錯誤.還請海涵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真好半夜還有好賺
不過也要功力夠才賺得起來

网友: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電路板進水,常遇到的 除了電路電子元件損壞以外, 最常見也是電路板斷裂,腐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真好半夜還有好賺
不過也要功力夠才賺得起來

謝謝.其實我覺得照相.編輯.發文.反而比較需要時間.有錢當賺直需賺啊

网友:
恭喜完修 ,圖文並茂 ,小弟學習了。 謝謝

网友B:
您那條飛線有空時可否放大一下,補的好漂亮喔~~
請教小技巧??

网友C:
總算看到比較有深度的發文,台灣真正會修筆電的老實說..不多,倒是有一大把的三板斧,把我們這些努力且兢兢業業經營的維修工作者打的遍體麟傷,價格也被打的一蹋糊塗,這就是為何我會在大陸迅維貼維修帖也不想在台灣的論壇上寫維修帖,因為老實說.....沒意思!教出一堆只會破壞價格的後輩,實在是很令人心情低落!

樓主 借個地方貼一個我最近在大陸迅維上寫的精華維修帖
w w w.c h i n a f i x.c o m/t h r e a d-7 9 4 7 9 2-1-1.h t ml
作者 原本呆呆 連絡信箱 airfoxhsu@msn.com 露天賣家 airfoxhs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條飛線有空時可否放大一下,補的好漂亮喔~~
請教小技巧??

真不好意思.機器已經組起來.否則我可以再照一張清楚一些的照片.我就把原圖放大一些.至於技巧應該還好.可能折彎的角度讓你覺得舒服吧.我猜  一般補線後.加一些綠油之類的固定劑會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總算看到比較有深度的發文,台灣真正會修筆電的老實說..不多,倒是有一大把的三板斧,把我們這些努力且兢兢業 ...

加油!個人覺得價格本來就是透明化的,其實平心而論,不要說別人就是我甚至您,我想如欲買柬西定會比價再比較,您說是不是?
在客人說您好貴時,當下必會不舒服。其實價格並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您說是不是?
我想只要有人的地方必會有間題的產生,您到對岸就不會有其它的事件嗎?應該只是時候未到吧!
路遙知馬力,曰久見人心。四海皆兄弟,只要對的起自己的良心,其它的就一笑置之~~
個人愚見如有冒犯請見諒~~
ps:在此也期待您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油!個人覺得價格本來就是透明化的,其實平心而論,不要說別人就是我甚至您,我想如欲買柬西定會比價再 ...

我.不反對價格透明,但如果你接店家修的都是2,3手的,然後不是橋被搞死,要不就是東西被亂換,然後店家說那家才收1XXX 的時候,我這時真的是整個火都冒上了,一堆三板斧的,收個1xxx 的.然後直接灌注銲劑加銲,開的了機就收錢,開不了機就退修,你說,這樣不打壞行情是什麼,大夥也知道,一顆芯片全新的叫進來成本近千,你花了很多時間修板,找問題,查線路,你把修好後的錢扣除掉所有成本後再把餘額給他換成時薪看看,你說,你能不生氣
所以我說那堆該死的就根本不該出來騙錢,也因此與其教導那些個只會騙錢的用我們的維修帖來招搖撞騙,還不如發帖到對岸去與大陸同好一起討論,所以我基本不太在台灣這邊的論壇發帖,且老實說,台灣這邊的論壇大家也比較少上 對了,還忘了說,還碰到很多 Enduser 不懂裝懂,搜尋跟他差不多的就說一定就是那種問題的,這種的我也超討厭的
我另外發個維修文在這邊好了,讓你看看台北光華有維修店家是怎樣做維修的,差點被氣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53033&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反對價格透明,但如果你接店家修的都是2,3手的,然後不是橋被搞死,要不就是東西被亂換,然後店家說那家 ...

小弟也是經常收到別的店家爛攤子,其中最扯的是....5A大短去加焊北橋~北橋還烤焦了...液晶屏線壞叫客戶換主板.....至於價格也是被打的亂七八槽~所以現在只接同行店家送過的的案件

网友D:
樓主真是好功力,這種故障沒有相當本事是沒法子修的,一般的三腳貓應該也不至於在這塊跟樓主競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真是好功力,這種故障沒有相當本事是沒法子修的,一般的三腳貓應該也不至於在這塊跟樓主競爭 ...

請問.如果我如果回覆在點評裡.你會收到提醒嗎.謝謝.之前就一直想問的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我如果回覆在點評裡.你會收到提醒嗎.謝謝.之前就一直想問的說

C大您的回覆跟點評都會收到提醒,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