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黑雷神之鎚

楼主(2014-09-06):
這支黑雷神之鎚真是太厲害了

用這支小弟不知敲開多少NB變壓器及NB電池都沒事
這次一如往常用來敲開NB變壓器
把殼敲開後........................讓小弟當場傻眼
.....................................................
.....................................................

板子四分五裂................................
重點是東西還是好的只要換條DC線就可以用
真不知是板子太爛還是小弟太用力了

网友:
變壓器還是好的?敲開來?

變壓器是故障的?敲開來修好後…住哪?

网友:
都用虎鉗夾開 比敲的安全多了

网友:
應該是敲太多升級了,攻擊力變強了。

网友A:
你繼續敲下去就會越來越猛~~~~最後就可以打裂地球n_1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繼續敲下去就會越來越猛~~~~最後就可以打裂地球

糟糕了,該開始收集七龍珠了啊

网友:
喲~~~~~~要用膠槌拉

网友:
用TNT炸藥來炸......包準化為煙塵n_115|

网友B:
那個要用超音波切割機切割啦,最近推出,竟請期待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個要用超音波切割機切割啦,最近推出,竟請期待 ...  ...

版大:等超音波切割機推出來後
應該痞友一堆搶著購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大:等超音波切割機推出來後
應該痞友一堆搶著購買吧

也要有常用到的買才有意思,也才有價值,不然買了也是白花錢而已.

若用以前的割PCB的機種,大家連想都不用想了,因為價格太高貴了,大都是PC板廠在買.

後來有推出割塑膠的,真是好用,價錢也在一定的範圍內,刀具也便宜又不易壞(割塑膠的話).

网友:
用塑膠鎚也是有技巧的,敲多了就有心得了。
只能敲 4 個角,而且敲擊時要用”點“的不能大力直直往下,也就是說敲到時還要再提一下。

另一種方法是用調溫烙鐵與刀頭,溫度調約兩百度(建議從低溫開始試),直接給她切開就成了。
沒有烙鐵頭用電熱絲或美工鋸子也都成。

黏回去時用可以用丙酮、壓克力溶劑或 ABS 專用膠水。
方法很多,就看哪種方便與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