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WATSU SS-7802 20MHZ 示波器 (電源板NG)

楼主(2014-09-06):
前幾天要使用時,power on 瑩幕無反應,在按1次看到功能鍵顯示燈1閃1閃
心想不妙,應該是掛了 ,本來打算送修 ,  送修可能3-4天來回跑不掉, 可是修機器沒這台又不行
自己先拆開檢查

這台也用了10幾年了

這台也用了10幾年了

電源板

電源板

發現有電容漏液,拆起來檢查

發現有電容漏液,拆起來檢查

被面有1些也有脫焊

被面有1些也有脫焊

哇,感帽傷風流鼻水

哇,感帽傷風流鼻水

絕緣型的3顆超快速2極體

絕緣型的3顆超快速2極體

中間這顆 D5LC20U 5A200V

中間這顆 D5LC20U  5A200V

右邊正常

右邊正常

左邊短路了

左邊短路了

材料行沒1樣規格的,所以用替代品1樣5A200V FMX12S

材料行沒1樣規格的,所以用替代品1樣5A200V  FMX12S

附近不良的電容也全換

附近不良的電容也全換

故障品

故障品

裝上送電開機,螢幕顯示了,收工

裝上送電開機,螢幕顯示了,收工

网友:
開關電源阿n_103|

楼主:
是的,電源開了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電源開了沒反應

所有電器裡面 只要用到交換式電源 都幾乎會壞那區

网友A:
這個該說是撿到軟的 ...
或者說是功夫到家,手到擒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該說是撿到軟的 ...
或者說是功夫到家,手到擒來 ...

不瞞你說,是真的撿到軟的n_1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瞞你說,是真的撿到軟的

我的同品牌二手200Mhz的,才用幾次就掛了,查到最後是CRT問題,除非換CRT,否則沒就得救,真是欲哭無淚(乾眼),現在只能降級使用100Mhz的,所有的示波器,有問題一般都是從電源開始找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同品牌二手200Mhz的,才用幾次就掛了,查到最後是CRT問題,除非換CRT,否則沒就得救,真是欲哭無淚(乾眼), ...

我圖片旁邊那台 HAMEG 20MHZ的 2年前送修也是說 管子 壞了 換了CRT螢幕

不過是中古的 加減用 因為它只負責量零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圖片旁邊那台 HAMEG 20MHZ的 2年前送修也是說 管子 壞了 換了CRT螢幕

不過是中古的 加減用 因為它只負 ...

我的Hitachi 20Mhz也用快30年了,當初買新的$13000,請人整過一次,換過面板開關,現在還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