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MD1062除濕機,有送風不除濕請教!

楼主(2014-09-06):
收修這台MD1062除濕機,它比回收場堆積的除濕機還更古老
代表這隻有勇健~

三顆紅色LED代表目前濕度指示,滑動電位計為濕度設定

冷凝器

風扇、壓縮機

運轉中僅15W風扇電功,壓縮機300W並未啟動(無110VAC)

濕度設定的滑動電位計手柄左到底、右到底,阻抗都在44K歐

更換100K VR取代滑動VR,兩顆繼電器攏馬無致動的DC電壓
這袂如何抓藥?

网友A:
濕度設定的滑動電位器0~50kVR變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濕度設定的滑動電位器0~50kVR變化量?

滑動電位計阻抗不會隨著滑動而改變阻抗
用100K VR取代滑動VR馬是無效,繼電器根本就沒動作

想短接繼電器強迫將壓縮器送電,實物不知是哪一顆RELAY
呵呵!沒經驗~會驚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動電位計阻抗不會隨著滑動而改變阻抗
用100K VR取代滑動VR馬是無效,繼電器根本就沒動作

配線圖CN4濕度感應器1.2.3是否為有段sw?

RE :想短接繼電器強迫將壓縮器送電,實物不知是哪一顆RELAY
有送風不除濕...量任一顆RELAY 常開(NO)接點,沒有AC電壓的就是風扇馬達R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線圖CN4濕度感應器1.2.3是否為有段sw?

RE :想短接繼電器強迫將壓縮器送電,實物不知是哪一顆RELAY

濕度感應器1.2.3是在一樓第三圖,鰭片上小白盒中的三條線

開機,風扇運轉中,兩顆繼電器都沒有動作說~
所以不敢去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濕度感應器1.2.3是在一樓第三圖,鰭片上小白盒中的三條線

開機,風扇運轉中,兩顆繼電器都沒有動作說~

那只好跟著黑白線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好跟著黑白線走!

啃! 三太子功夫麥
短接啟動壓縮器沒經驗,還忘先進指導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133&highlight=MD%2B%E9%99%A4%E6%BF%95%E6%A9%9F

求籤說:主板不過就是比較控制電路

又要修電視、又想看美眉~
殘殘咧!趕工下用短接繼電器(供電給壓縮器),反正又不是我家的除濕機

呵呵! 開始冷凝除濕了說,耗載100W

查修用旋轉VR中值約24K, 使用22K固定電阻代用頂著

一天製水一桶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籤說:主板不過就是比較控制電路

P大:
  問題是不是出在 滑動可變電阻啊!!

  先把機器清一清修起來比較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
  問題是不是出在 滑動可變電阻啊!!

報告阿乾師,
滑動可變電阻換成22K固定電阻就會啟動除濕了說~
啥咪原因? 三太子還沒搞清楚說
除濕機現在已經清乾淨、今天組裝測試一天都還正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