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洗衣機WT-Y122X,面板上'未關門'燈號一直閃爍紅燈

楼主(2014-09-07):
各位先進 請問洗衣機蓋子都有蓋好,面板上'未關門'燈號一直閃爍紅燈,且無法啟動,請問問題點是? 且未出現任何錯誤碼.
              另請問安全開關的位置,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如有照片更佳. 讓小弟動手DIY看看 謝謝

"未關門"燈號閃爍

"未關門"燈號閃爍

楼主:
請問先進 , 因為看來看去,找不到安全開關位置,是否能勞煩先進,附上相片,請指導一下,應該在何位置處? 謝謝

掀開

掀開

蓋上

蓋上

网友:
上蓋打開拆下來,往後翻,左邊還是右邊裡面有一個白色的安全開關

网友:
洗衣機後面那蓋板拆下會有線路圖~上板拆下後在後方找看看有沒有微動開關或是基板上有無磁簧開關

楼主:
多謝先進們!找到安全開關後 .目前繼續努力拆面板,很不容易拆,不知拆開後該如何驗證安全開關是否有問題?

很謝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
顯示門未關都是白色安全開關損壞,可將機板上安全開關排線2頭短路,不過要注意安全問題

楼主:
各位先進,找尋網站一直找不到有單獨賣安全開關,所以打算讓LG原廠來換,結果電話聯絡後,我我.....無言,說未關門訊號為電腦板損害,要跟換機板. DX......  ,我只好來DIY一下了 , 就下圖方式,短路一下... YA , 可以啟動了,省掉3000~4000元,機板沒壞,只壞掉安全開關 ,謝謝各位先進的指點 , 但不知有地方可買此安全開關.  謝謝先進們!

短路測試

短路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找尋網站一直找不到有單獨賣安全開關,所以打算讓LG原廠來換,結果電話聯絡後,我我.....無言,說未關 ...

露天打磁簧開關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已到高雄長明街,購買磁簧開關(NC),待更換後測試,在上來報告.(另請問先進們,標題上如何增加完修之字串)

楼主:
問題測試,發現是上蓋內的磁鐵失效或不見,所以原磁簧開關未損害,貼一個磁鐵就把問題解決了.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