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洋 SR-18HX 雙門電冰箱

楼主(2014-09-07):
故障情形是這樣的 壓縮機到達化霜時間進行化霜之後就不再啟動了~

有爬過本站相關的文章

更換零件如下 冷凍室跟冷藏室的化霜感溫器 (白色圓圓的)

冰箱背後的電腦基板

壓縮機旁的2P啟動 繼電器

然後原本的零件 除霜電熱線正常 73度溫度保險絲正常

請問還是一樣無法完修.是哪裡有問題呢? -13度溫度開關??

還是冷藏的沙摩也要換呢?

感謝

楼主:
補充說明 下面冷藏到20度壓縮機還是不會運轉

但是電源拔除過一下 送電就又可以動了

到達化霜又停在那邊

网友:
要有一張圖唷..

楼主:
照片後補,因為檔案太大了,話說過了14個小時壓縮機又動了…

网友A:
我再確認一次你換的零件 :

冷凍室跟冷藏室的化霜感溫器 (白色圓圓的)------化霜感溫器只有一顆,你到底是換了哪一顆 ? 還是說冷凍庫內
                                                                                  的化霜感溫器,和冷藏室內的庫內溫度感溫器你都換了 ?(這一
                                                                                  型的庫內溫感溫器設計在冷藏室內)

冰箱背後的電腦基板----------------------------------有確認是換同一型的基板嗎 (基板繼電器上有貼型號)?

壓縮機旁的2P啟動 繼電器----------------------------這個比較沒有問題

除霜電熱線正常 73度溫度保險絲正常---------------AC插頭拔起再將基板上CN1端子拔起測量紅/白線間的阻值
                                                                                    是多少 ? 冷藏室內的庫內燈有亮嗎 ?

PS : 化霜感溫器就是13度C  ,冷藏的沙摩(溫度開關)不必換,跟它沒關係

楼主:
再補上幾張

電冰箱目前的溫度

電冰箱目前的溫度

冷藏室的電燈

冷藏室的電燈

下面冷藏室的化霜感溫器

下面冷藏室的化霜感溫器

冷凍室內目前的結冰狀況

冷凍室內目前的結冰狀況

冷凍室的化霜組立

冷凍室的化霜組立

目前更換用的電腦機版

目前更換用的電腦機版

楼主:
上面第二張圖 原本化霜組立是藍色線的 結果我換成黑色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確認一次你換的零件 :

冷凍室跟冷藏室的化霜感溫器 (白色圓圓的)------化霜感溫器只有一顆,你到底是換 ...

大大我兩顆都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我兩顆都換了

第3張圖應該是原來的基板,但最後一張圖這塊基板卻沒有貼型號,請問是拆機品嗎 ?能確認型號嗎 ?

180公升以下的型號,基板不能用250公升以上的基板代用,雖然基板外觀看起來都一樣,
但上面的電阻阻值不同,比較器偵測到的電壓值也會不同,就會影響到溫度控制

感溫器黑色線與藍色線感溫特性都相同

依你敘述的狀況個人比較偏向是基板或電熱管的問題,壓縮機會運轉沒問題,風扇也看到它再轉了,
蒸發器也都結薄霜代表冷媒沒問題,燈會亮代表溫度保險絲73度C沒有斷,既然73度C沒有斷
這也可以表示化霜感溫器沒有阻止變大或開路(但不能證明它短路),化霜感溫器的端子座也可以
證明沒有氧化或插接不良,至於電熱管我持保留態度,但比較偏向正常,判斷電熱管是否正常,要從
基板側的CN1端子去測量紅/白線間的阻值(121歐姆),不要直接拔電熱管的端子起來測量,還有一
個數據讓我懷疑是基板故障,這塊基板的軟體有寫到,它的化霜時間最長不會超過1小時20分,也就
是當化霜感溫器失去作用,73度C也失效時,此時化霜會化不停會有危險,所以設計了最終保護1小時
20分後強制停止化霜動作,再過5分30秒壓縮機也會再度啟動,但你提到14小時後壓縮機才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張圖應該是原來的基板,但最後一張圖這塊基板卻沒有貼型號,請問是拆機品嗎 ?能確認型號嗎 ?

180公升以 ...

板大 這塊基板是SR-480B的...公司人員說一樣 昏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大 這塊基板是SR-480B的...公司人員說一樣 昏倒

SR-480B的基板不能代用到SR-18HX的冰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480B的基板不能代用到SR-18HX的冰箱上

了解~等明天公司上班在去更換機版

楼主:
那請問SR-26HX 跟 SR-18HX 機版是可以共用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SR-26HX 跟 SR-18HX 機版是可以共用的嗎?

也不行,只能往下相容,不能往上(18HX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行,只能往下相容,不能往上(18HX以下)

板大的意思是 18HX機板只能適用於18HX以下的電冰箱 無法用以上的電冰箱

相對的26HX的電冰箱就可以使用18HX的機板對吧~因為26HX以下就是18H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大的意思是 18HX機板只能適用於18HX以下的電冰箱 無法用以上的電冰箱

相對的26HX的電冰箱就可以使用18 ...

不對...
SR-12HX~SR-18HX  用同一塊(其它型號都不能互代)

SR-250B/SR-26HX/SR-28HX/SR-38NF/SR-38HF  用同一塊 (如拿去代用第三行機型,效率會差一點,不是很明顯
                                                                                                   ,除非用溫度計去測量,但不可代用第一行機型)

SR-420A/SR-480B/SR-520C/SR-560AV/SR-66  用同一塊(可代用第二行的機型但不可代用第一行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
SR-12HX~SR-18HX  用同一塊(其它型號都不能互代)

今天去公司更換一組機版確定是18HX使用
目前從早上試機到現在都正常

冷藏溫度約5.X~10.X度

回來時有注意冷藏溫度升高至13度左右 (因該是剛剛化霜完)之後溫度慢慢降至6度

再試個兩天確定沒問題 就跟其他網友說已完修

楼主:
運轉一天就不動了,冷凍室冷排結冰 想必是沒有化霜 版大說的CN1 測量紅白阻值是用X1K下去測量嗎? 剛剛測試過完全沒有阻值

网友B:
哇~~~真糟糕...
要確認化霜燈管是不是G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運轉一天就不動了,冷凍室冷排結冰 想必是沒有化霜 版大說的CN1 測量紅白阻值是用X1K下去測量嗎? 剛剛測試 ...

前面不是有教你要先測量電熱管是否正常嗎,一開始你也說電熱管正常,
怎麼現在卻說他壞了....

如果之前你說的電熱管正常是從電熱管端子直接拔起來測量是好的,而從CN1端子上測量是開路的,
那代表從電熱管端子座開始到基板上的CN1引線有斷路(請再確認溫度保險絲73度C是否正常),絕大多數
是冷凍庫內的電熱管端子座接觸不良,端子座如無法改善,那只能直接挖開短接,但一定要焊接牢固,
再用熱縮管包覆,因為這裡是大電流

下面的線路圖紅色線部分是不是可以測量到電熱管(121歐姆),AC插頭記得先拔除

楼主:
是呀~之前測量真的是通的...水盤還有水呢~結果今天確定損壞以更換 再試試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真糟糕...
要確認化霜燈管是不是GG了......

真的GG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呀~之前測量真的是通的...水盤還有水呢~結果今天確定損壞以更換 再試試看了 ...

補充 73度沒燒毀 我個人覺得好像是電熱絲要斷不斷結果終於燒斷= =

楼主:
板大 更換了電熱管除霜部分算解除故障了~測試了兩天 發現 除霜時間是不是有點過長?因為我看過除霜時冷藏式的溫度到17度... 一般不是到14度就算警崩了嗎??

目前更換元件 SR-18HX機板(很確定是這塊板了 上面有貼紙在繼電器上)  除霜電熱管 除霜組立(上冷凍下冷藏)

73無燒毀所以沒有更換

所以是這款除霜時間都偏長嗎???

楼主:
圖中為剛開始運轉至2天後的冷排結霜程度 庫內的溫控正常.F感知更換新品 冷凍室最低-9度最高1度 冷藏最低8度最高14度 勾表最低在0.9安培  原廠鑑定油塞須更換壓縮機  = =

勾表的安培數

勾表的安培數

庫內溫控

庫內溫控

更換F感知

更換F感知

剛送電啟動結霜圖

剛送電啟動結霜圖

近拍

近拍

近拍

近拍

運轉約2天

運轉約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