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求 2.1聲道喇叭,低音通電會出現大聲的電流聲(以解決)

楼主(2014-09-07):
大大們請求協助 2.1聲道喇叭,低音通電會出現大聲的電流聲
起初是正常的,因為拆開整理,
我把線路補焊,接下來就出現雜音低音無聲
接下來圖中的紅色圈圈會出現火花,

已經有更換TEA2025,TEA2025B,N4004 一樣都會出現火花低音電流聲...
因為手上工具不多..資源有限..我該從那邊下手更換零件...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 大大們..我找到問題點了...解決電流聲
可是這邊還是會微微出現火花

楼主:
jeanshyen 大 焊油都已經用酒精清乾淨了

网友A:
電木板碳化在大電流接點處會有火花產生

用刮刀刮乾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木板碳化在大電流接點處會有火花產生

用刮刀刮乾淨吧

感謝大大..已經好了!!

网友:
這種PCB紙質的樹脂板, 密度差容易受潮,
高溫時產生[離子遷移] 受潮的水份加上鹽/有機髒污 變成鹽類電解液
通電後 銅箔的銅被電解成銅離子遷移出來沿著電解液 樹枝狀爬到 隔鄰電極焊點
因此短路漏電
[離子遷移]
http://www.twwiki.com/wiki/%E9%9B%A2%E5%AD%90%E9%81%B7%E7%A7%BB

chao0314 在4#說得好...[用刮刀刮乾淨吧] ...
但刮乾淨後以純水(或煮過的飲水) 刷洗一下 拿到日光下乾燥2~3小時
事實上 PCB 算是壽命終了    能再撐多久 都屬於多賺的

网友:
看板子上的焊點乾脆全部通通重焊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