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自製LED樓梯轉角燈
火..

楼主(2014-09-07):
取松木一截、一般醬菜玻璃瓶、1W高亮LED及AC110V 3W LED驅動器
01 (4).jpg 松木上鑽台先鑽出符合玻璃瓶蓋大小的洞
這是第一層的洞
試量一下瓶蓋鬆緊度,OK就再鑽中央的洞
就變成這樣了,中間除了散熱還有電線要拉,那一層邊是為了鎖瓶蓋用的
正面長這樣
背面長這樣
接著瓶蓋鑽4個孔,較近的二個用來穿電線,較遠的二個用來鎖螺絲固定瓶蓋的
個人習慣,3W驅動器把電線換好一點的
然後加上熱縮套膜以防觸電
接著全部先接起來
開始24小時不斷電測試,重點是要看瓶蓋是否能完美散熱
溫度很低,看來散熱面績夠大,於是裝上木頭架
這是要換掉的舊燈
裝上新燈後的亮度
在玻璃瓶中放進了仿冰塊的彩色透明塑膠,完工

网友:
夜裡很有fu

网友:
哇!專業級的。那一塊松木要多少錢?大概是裡面最貴的材料吧。

网友:
停電時罐子還能裝螢火蟲...

网友:
裝喇叭一定更好。

网友:
很有質感

网友:
這種木材拿來裝喇叭,可以說是最享受的

小弟覺得可以將內部驅動器換掉,裝上鋰電池與充電模組
這樣就可以達到停電照明的需求

网友:
很特別而且別無分號且稀有

楼主:
結果...松木是最便宜的,是廢料再利用啦,不用錢的。

网友:
很漂亮的DIY作品

网友:
創意與實用兼具.客廳可以裝個RGB燈珠氣氛更棒

网友A:
以前有看過人家用過,但是沒買過,請問一下那個仿冰塊的彩色透明塑膠,是在什麼店買的?

以這種方式,那白光的LED也可以仿彩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看過人家用過,但是沒買過,請問一下那個仿冰塊的彩色透明塑膠,是在什麼店買的?

以這種方式,那白光的 ...

那個是水族箱在裝飾用的,很便宜,一大包才6~8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是水族箱在裝飾用的,很便宜,一大包才6~80元。

謝謝,附近剛好有水族館,找時間去問看看.

网友B:
大大您好:

不愧為...木工達人....媲美設計師的大作....

能請教您...那個鑽孔的鑽尾...是固定大小的嗎???...還是可以調整???

請問是如何安裝在牆上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

不愧為...木工達人....媲美設計師的大作....

鑽孔的鑽尾是固定大小的,不過也有可調式的,
但是一般可調的會有些許誤差,調好都要先試鑽再校正一次寬度,
至於裝到牆上,我是先用一塊木頭鋸成一般開關盒面板的大小,
中心點鑽一個約直徑3公分的洞後鎖在牆上的電源座,目的是用來穿電線,
燈座是用二個崁入式的掛座,勾掛在木塊上,不過後來二三樓間的電燈就改成直接裝在牆上了(照片整理好再PO上來)。

网友:
鑽孔的鑽尾能拍個照看看嗎, 名稱叫什麼,謝謝。

网友C:
請問該片驅動板會發高熱嗎?之前買過會發高熱,我也是用熱縮套管包起來,結果電容提早罷工了n_071|

网友:
太利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該片驅動板會發高熱嗎?之前買過會發高熱,我也是用熱縮套管包起來,結果電容提早罷工了 ...

如果你要咳嗽,有人把你的嘴堵起來,你感覺如何?
會發熱的東西,以熱縮套管包起來會如何,過熱就會內爆了.

网友:
其實樓梯轉角燈只要一個LED 夜裡就夠亮了,因為我只用一顆5050就夠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咳嗽,有人把你的嘴堵起來,你感覺如何?
會發熱的東西,以熱縮套管包起來會如何,過熱就會內爆了. ...

對阿~~後來我改用導熱膠包覆,因很慢乾不好施作,不知有沒大大知道更好的填充材

网友:
很棒的DIY,大大的工具很齊阿,那個丸穴鋸。

楼主:
3W LED驅動器我買了二種,其中一種溫度很低,
所以我就裝溫度低的,我包了收縮套後點24小時,
手摸也只有微溫,另外一款溫度就高多了。
tom4318大大要的鑽頭照順便PO上來,
我是用第5種,是清底用的圓穴鑽,少拍了一種就是第5種還有一種是可調的。
第1種一般是板子開圓洞的
第2種一樣有清底的不過主要鑽小圓洞比較多,鑽的效果比較好,開口光滑
第3種是用來鑽方形孔的,一般是用來做筍接孔
第4種是穴鋸,常用來開喇叭鎖之類的洞

网友:
不錯!不錯!五彩繽紛,很漂亮,大大真有巧思!!

网友D:
楼大真是能工巧匠哦!
不知那木质基座安装好后边有没空气流道以供瓶盖散热之用?别外,LED与瓶盖结合是采用“矽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大真是能工巧匠哦!
不知那木质基座安装好后边有没空气流道以供瓶盖散热之用?别外,LED与瓶盖结合是采用 ...

在前面有拍燈座的背面,中間有留一條直的溝就是用來散熱的,我用的不是矽胶,是含金屬成份的耐熱AB膠,4分鐘就硬化,導熱性也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前面有拍燈座的背面,中間有留一條直的溝就是用來散熱的,我用的不是矽胶,是含金屬成份的耐熱AB膠,4 ...

原来是这样哦,谢谢!

网友:
好有質感喔~~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