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REALSYNC 17吋螢幕 P/I板零件問題..

楼主(2014-09-08):
請教各位先進..
因最近手頭有台REALSYNC 17吋螢幕..狀況是螢幕會閃一下畫面就此消失..
拆開螢幕檢查電源板發現可能是這顆高壓電容的問題..上面標示5 , 3KV , SEC..想說去電子材料行可以買到相同的規格..但卻發現事情並沒有小弟想的那麼簡單..所以詢問了下店員在店員建議下買了一樣耐壓3KV的高壓電容(33P ,3KV ,AS)更換,但換完螢幕亮度左半邊明顯變暗~沒5秒就自己熄掉了..請問可否指點小弟這顆零件那裡有賣呢?或是可用哪種規格替代呢?..感謝各位~

网友:
Realsync 好久沒見到的高級貨

网友A:
不知是否有檢測過燈管及升壓器的好壞了?
至於那顆網拍就有人再賣了

网友B:
燈管應用很久了,先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有檢測過燈管及升壓器的好壞了?
至於那顆網拍就有人再賣了

真的嗎?可是我都找不到耶..是否可以請你po一下拍賣網址呢?..感謝大大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應用很久了,先測一下.

己用背光公板測試均正常..所以..應該燈管還沒壞~=.=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嗎?可是我都找不到耶..是否可以請你po一下拍賣網址呢?..感謝大大回覆!! ...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5PF+3KV&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searchf&k=5PF+3KV&t=0

感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你都只拍正面的照片 背面還有IC 也有可能出問題 可以秀上背面的照片嗎

楼主:
 背面圖已補..

网友C:
1. 該高壓電容, 我記得是5P, 3KV, 而且看起來沒壞
2. 你說的現象要不要檢查一下電壓板及訊號板上的電容, 是否正常?
3. 檢查電壓板上的zener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該高壓電容, 我記得是5P, 3KV, 而且看起來沒壞
2. 你說的現象要不要檢查一下電壓板及訊號板上的電容, 是 ...

板子上的是33p,3kv的新電容,因找不到同規格電容~詢問電子材料行員工建議用33p,3kv應可通用!但換上後..沒二下就暗掉沒畫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