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焊機110/220無法動動切換問題

楼主(2014-09-08):
此電焊機原先無法過電,經測為原先維修商更換之水泥電阻(3顆並聯)燒掉,
更換同阻值水泥電阻後,用110V可開機使用,但若用220V則無法使用?
請問有高手可解疑問?
機型:
基板正面:
基板背面:
基板前段正面:
基板前段背面:
基板後段正面:
基板後段背面:

网友A:
用這種貼圖方法是無法顯示的,請參考下列連結教學。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這種貼圖方法是無法顯示的,請參考下列連結教學。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 ...

怪怪,ID比我還早,但是圖片的使用方式,好像還停在2012年之前,那這段時間都在做什麼?

難道去山裡修行,不知人世間的變化?

不知可否研究一下,網內的圖片可以直接使用,而不使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