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焊機110/220V無法自動切換問題

楼主(2014-09-08):
一時失察造成貼圖錯誤,造成困擾十分抱歉! !

再次貼文!
這台是妹夫工作用電焊機,此電焊機原先無法過電,
經測為原先維修商更換之水泥電阻(3顆並聯)燒掉,
更換同阻值水泥電阻後,現在用110V可開機使用,
但若用220V則無法使用?
請問有高手可解疑問?

機型

機型

基板正面

基板正面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基板前段正面

基板前段正面

基板前段背面

基板前段背面

基板後段正面

基板後段正面

基板後段背面

基板後段背面

网友:
都跟你說用這種貼圖方法是無法顯示的,請參考下列連結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為什麼你就是不改過來呢?

楼主:
抱歉!老年痴呆症發作,已修改!!

网友:
紅色框框

楼主:
感謝雄大!
看來我懷疑的地方跟您的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雄大!
看來我懷疑的地方跟您的是一樣的。

那兩顆DC12V的繼電器,1顆負責110V的迴路,1顆負責220V的迴路切換

你如果開機住意聽 應該換聽到繼電器 "答" 1聲

110v能用表倍壓迴路ok 220v不能用 ,我猜不是220v的繼電器 NG 就是220V的迴路有異常

楼主:
感謝jinnhorng大!
目前拆下兩顆繼電器,直接通電測試兩顆都有"答"一聲,判定應該是好的。
白色長方形為0.1uF400V,用電容表有測出值來,
看來是繼電器前藍色這顆(14D561K)問題比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innhorng大!
目前拆下兩顆繼電器,直接通電測試兩顆都有"答"一聲,判定應該是好的。
白色長方形為0.1u ...

這顆突波 歐姆檔 量不會通是正常的 會通就是掛了

网友:
那個是MOV  跟他無關

你接到380的話 它才會壞   而且很明顯的壞法     炸裂

繼電器不是會吸就好  還要量量看   NC NO COM
當沒給線圈電時    COM與NC  要會通    COM與NO要不通
當給線圈電時            相反   變不通         相反   變會通

NC    常閉點    B接點   沒電時才通
NO   常開     A接點    沒電時不通
COM    共接點

网友:
這類型的電路 都是使用220V的電壓
110V時才會啟動倍壓電路

兩個繼電器 通常
1個是用來做soft start用
1個是用來倍壓

楼主:
如果是這樣,那麼第二顆就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