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外接電源-電池修復器

楼主(2014-09-08):
這算第二彈吧
這款電池修復器,需要外接輸入AC 24V或DC  30V
官方參數是頻率約8.3KHZ,占空比可調,電池反接保護

不囉說,直接上圖

主要晶片為 SG3525.pdf (209.54 KB, 下載次數: 28)

SSF7509.pdf (391.81 KB, 下載次數: 28) 做為電池反接保護

ME75N75T.pdf (830.37 KB, 下載次數: 23) 做為主要電子開關

這款小弟還沒試過,所以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W大:
   可以一次修復兩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可以一次修復兩電池?

阿乾大:這款可以同步輸出兩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乾大:這款可以同步輸出兩路

WINRAR大:
   最近找到幾個相關資料您參考!!
電池內組測試器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31/11/5704481_106083195.shtml
簡易電池容量測試器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21/11/5704481_103125058.shtml
最簡單的電池修復電路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20/12/5704481_102831408.shtml
電池容量檢測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504/12/5704481_114264398.shtml
勁爆的蓄電池修復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505/01/5704481_114446936.shtml

最近對電池內阻檢測器有興趣,在收集相關資料,想做一台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RAR大:
   最近找到幾個相關資料您參考!!
電池內組測試器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31/11 ...

阿乾大:這幾個內阻測試電路
是利用大電流放電,來測試電池是否有能力輸出

電池修復電路部分,感覺危險性極高

楼主:
終於有空,補上測試圖
週期:50us   震幅:5v   dc耦合
1.未接電池,週期最小

2.未接電池,週期最大

3.接上電池,週期最小

電池空載電壓:12.65v

4.修復電壓:15.3v

5.修復電流

6.上電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