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 TV 輸入訊號時有橫線

楼主(2014-09-08):
型號是 LG 42LE5500
開機時看到畫面完好, 企輸入訊號時有橫線, 請問大大維修方向是主板還是t-con?

网友:
主板。這一型主板故障率很高

楼主:
謝謝, 我拿回來看拆再發帖

网友:
TV會這樣~~其他狀態都好的?

网友:
可以找beer大問看看
似乎主板機率大!

网友A:
我也有發生此問題~~~有請大大發站~~!

网友:
我家是42LN4500還好還沒問題,等版大發文看哪裡壞掉,以供日後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發生此問題~~~有請大大發站~~!

可以詳加描述橫線狀態嗎?
ex: 固定 or 跳動否? or 一條多條...

网友A:
我是固定直線  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固定直線  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固定的線好像都沒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的線好像都沒救了。

什麼!!有這回事~!!!期待有大大破解哈哈

网友:
開機畫面都正常了,怎麼可能會是 T-CON
建議再輸入其他訊號源測試

网友:
我家BENQ SQ4242,跟你一模一樣的情況,我把邏輯板拆下用烙鐵將每一個零件重焊過,再裝回去就完修了。 (瞎貓碰到死耗子)

提供這是不花錢的方式,可以試試。

圖為示意圖,網路上抓下來的,並不是家中的原電視邏輯板照片。

每個小紅點是示意焊接的點,並不是要焊接的地方。

儘可能把所有可以焊接到的點都重新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