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42吋電漿(PM42VY8101D),無法開機,請指教。謝謝

楼主(2014-09-08):
有一台42吋聲寶電漿,插電後待機紅燈正常,通常按下開關後會變成開機綠燈,

但是這幾天開始,待機紅燈正常,開機後會有開機綠燈數秒後又跳回紅燈,期間

會聽到 " 繼電器 " 恰恰恰恰聲數響,然後就一直處於待機紅燈,無法正常開機,

請問這情況會是電源板故障嗎 ? 謝謝。

電視型號

電源版型號 U2P SDI 42HD

開機後恰恰恰恰聲數響完,即處於待機狀態

网友A:
不一定是電源板的問題,至少你要一些測試數據,否則很難判斷!

電漿保護多,維修難度高,你拍的圖片太少,多拍一些其他基板的圖片上來,
一般先目測所有基板外觀是否有異狀,保險絲是否燒毁,功率元件打阻值是否異常,
這些數據都是要你提供,別人才能幫忙判斷。

懷疑電源板異常,就從電源板開始吧!

网友:
Y版Z版吃電重也會保護

你這是保護啟動~~至於怎麼查  無法隔空抓藥   你總要給數據

如自己程度無法修復建議給專業的處理   不然只會當冤大頭  PDP的板子很貴

网友:
我之前遇過一台,開機綠燈亮一下,就滅掉變紅燈,本來以為是電源板的問題,最後是主板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電源板的問題,至少你要一些測試數據,否則很難判斷!

電漿保護多,維修難度高,你拍的圖片太少, ...

謝謝指導 ,請問超高壓薄膜陶瓷電容如何用三用電錶判斷好壞,我轉歐姆檔*1的檔位,下去量,指針都不會動,請問這情況是壞了嗎 ?

网友B:
用x1檔.會動的話就掛了.
打在10k檔..會動一下

103=0.01uf
104=0.1uf
105=1uf

這台電漿=所有的模組都很會壞.面板更不敢領教.亮線的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1檔.會動的話就掛了.
打在10k檔..會動一下

謝謝 !
有照專業大大的說法下去量了,真的會動了,

轉到*10K ,停在7.2的地方 (104 J 400),

轉到*1,停在7.4的地方 (472 JS 800V ),

轉到*1,停在8.2的地方 (105 J 500V),

請問這樣算是正常嗎 ? 謝謝

謝謝指導 ! 我把所有的版子排線拆下,只留下主機板及電源板,可以動作開機變綠燈,也可以聽到電視聲音,表示主機板因該是正常的,一但接上高壓板就當機了,我原先以為是高壓板故障,所以換新,但問題一樣,所以問題可能出在電源板輸出高壓板的插PIN,我開機量了一下,都沒有電源輸出,問了PCHOME露天賣家,告知因該有205V及335V的輸出才對,所以我判斷應該是電源板輸出那出了問題,因為高壓板已經換新,我今天有測量高壓陶瓷電容,所以請問是不是有可能是高壓電容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