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還擁有XP Home版光碟?

楼主(2014-09-08):
小弟的筆電無法一鍵還原了,不知哪個網友還保有XP Home可否幫忙一下小弟!
是Home版喔,專業版太吃系統,這台M5200N不太夠力,謝謝!

网友A:
微軟光碟  有版權  不能隨便轉載或是分享喔

專業版太吃效能   可以削弱裡面一些功能   或是優化與調教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軟光碟  有版權  不能隨便轉載或是分享喔

專業版太吃效能   可以削弱裡面一些功能   或是優化與調教它

我倒是有個疑問:
光碟(原版)部分有版權問題嗎?
以正版安裝的環境來說
有光碟還不夠,重點是安裝金鑰序號
那序號才是M$藉以辨識正版與否的依據
沒有金鑰序號,光碟等同廢物
這樣的狀況下,僅流通光碟(原版)竟還被認定為侵權,這說不過去吧0.0

网友:
你這樣跟人家討光碟是討不到的~~

因為筆電裝的是OEM版,你的金鑰可能無法對應人家借你的系統安裝光碟~

現在的W7~8才是任一安裝光碟都能裝,由金鑰決定安裝的版本...

网友:
用公狗搜尋吧 一定會有 序號 就看自己的合不合適囉..要配合你NB版本 是SP1 就要同版本 不然 還是會序號錯誤

网友B:
順便請教一下, 您筆電記憶體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順便請教一下, 您筆電記憶體有多大?

處理器慢點還好,但是主記憶體要多~~

目前電腦要跑的順暢4GB是基本容量,除非你跑XP~2GB勉強可以..

楼主:
那台筆電是ASUS M5200N (M5N)只有256mb 想再加一條512mb,但是是特殊規格的...超貴!!!
一鍵還原系統掛掉,實在不想送回原廠花錢,才會想說自己安裝,填入背後貼紙的序號!
在GOOGLE搜尋都找不到,才來這碰碰運氣...
若造成大家的困惱,小弟深感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台筆電是ASUS M5200N (M5N)只有256mb 想再加一條512mb,但是是特殊規格的...超貴!!!
一鍵還原系統掛掉,實 ...

M5N....

記得他的RAM內建256拆不掉, 最多再加一條DDR333 1GB, 但要雙面16顆粒的才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5N....

記得他的RAM內建256拆不掉, 最多再加一條DDR333 1GB, 但要雙面16顆粒的才能上. ...

那型比較麻煩的一點是
要用較特殊規格的172PIN DDR333(非DDR2)
很貴,512M的要500多,1G的近兩千

网友:
這台用microdimm的記憶體,很難找,跟當年的panasonic一樣麻煩...

不過除了ram,建議硬碟可以改裝ssd,那速度差異絕對有感。

网友:
真省阿!!

我有一台ACER 型號忘了  正常可用的NB   因為效能太低,冰快2年了,

規格還比你的優多了???  至少還有2G RAM

网友:
私訊聯絡

楼主:
小弟拿到xp home版的光碟片了
奇怪的是安裝過程填入筆電背後的貼紙序號居然不行...
怎麼會這樣呢?

网友:
Windows 除了大家知道的什麼家用版、家用進階版、專業版、旗艦版外,每個版本又再分零售版、隨機版(OEM)與大量授權版(VOL)。
不同的光碟版本就會有該版本的序號編碼,弄混了當然是會回報序號不正確,微軟在這方面一點都不馬虎。

筆電都是使用隨機版,很不幸的這種光碟市面很難找,因為又要要求廠牌與機型是正確的這組序號才能有用。
沒有備份原始硬碟影像檔的話只有花錢請原廠安裝或買備份光碟,或是再買一套零售版也行。
不想花錢的也只能去找序號機了。

還有如果可能不要再用 XP 了,不但已經停止支援了,效能差不說穩定度也是最差的,當機與重灌是家常便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拿到xp home版的光碟片了
奇怪的是安裝過程填入筆電背後的貼紙序號居然不行...
怎麼會這樣呢? ...

M5N所附的隨機序號是XP SP2版
您要拿SP2版的安裝光碟才能搭配隨機序號直接完成正版安裝
如果找不到SP2版光碟,完成正版安裝也不是不行,只是程序上會比較麻煩一點
您確定您用的是SP2版光碟嗎?

网友:
隨機(OEM)大多由套裝電腦/筆電隨貨預裝的,如果當初沒有備份下來
就很麻煩,外面能找到的大多是零售...因此金鑰無法對應
W7/8就沒這問題了,光碟一張啥都能用,因為由金鑰決定安裝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M5N所附的隨機序號是XP SP2版
您要拿SP2版的安裝光碟才能搭配隨機序號直接完成正版安裝
如果找不到SP2版 ...

糟糕...我拿到的是SP3版...
所以貼紙輸入的序號過不了~~~
好慘喔!!!看來真的越來越難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糕...我拿到的是SP3版...
所以貼紙輸入的序號過不了~~~
好慘喔!!!看來真的越來越難解了... ...

我手上的是 ASUS 隨機銷售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