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52X01無法啟動(已棄修)

楼主(2014-09-08):
各位先進您好~一開始無5V待機電源,經修復5V線路已經有訊號出來,指示燈也亮紅燈,無法開機,接收器有5V,按鍵也有3.3V,電源板大小電容全部更換過,除了380V電容沒換
想請問該如何著手來檢查???
以爬文過,還是不懂PFC電路,麻煩各位前輩指導,感激不盡\
銘牌

銘牌

銘牌

俢過的5V待機

俢過的5V待機

電源板型號FSP414-4F01

電原板正面

電原板正面

電源板

電源板

AD板

AD板

1653A

1653A

1653A

L6599D

L6599D

L6599D

1653A VCC電壓

1653A VCC電壓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网友A:
大龍砲負腳為一次側的共點,且稱G1,接電表黑棒
測量1653 PIN 8 VCC有沒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龍砲負腳為一次側的共點,且稱G1,接電表黑棒
測量1653 PIN 8 VCC有沒15V?

三太子大~PIN8 VCC為1.3~1.7v
已貼圖,麻煩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大~PIN8 VCC為1.3~1.7v
已貼圖,麻煩您了

剛發的隔壁帖,請您照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發的隔壁帖,請您照抄吧~

三太子,症頭跟你那片好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發的隔壁帖,請您照抄吧~

三太子大~有查到一顆2222 NPN換上431以後電壓穩定12V,在2222之後有一顆SMD 2TY(Y字體是橫的) PNP
那SMD 2TY(Y字體是橫的) 可代換2TY(Y字體是直的)嗎??非常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大~有查到一顆2222 NPN換上431以後電壓穩定12V,在2222之後有一顆SMD 2TY(Y字體是橫的) PNP
那SMD 2 ...

2T常規是4403 PNP
2TY 是8550 PNP
都馬可以頂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T常規是4403 PNP
2TY 是8550 PNP
都馬可以頂著用~

三太子大,換上2TY就沒有電壓到1653A PIN8了,那是否該買2T的??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大,換上2TY就沒有電壓到1653A PIN8了,那是否該買2T的??非常感謝

感謝三太子大指教,原本已經在431部分有12V輸出,越修越慘烈導致連12V也不見了,謝謝各位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三太子大指教,原本已經在431部分有12V輸出,越修越慘烈導致連12V也不見了,謝謝各位指導 ...

苦聯ㄝ..很好修阿...
1.先.修電源板...電源板確定修好
在往機板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苦聯ㄝ..很好修阿...
1.先.修電源板...電源板確定修好
在往機板查

謝謝BEER大~小弟不才只能再慢慢摸索,還好是自家機器,所以能慢慢修,感謝BEER大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BEER大~小弟不才只能再慢慢摸索,還好是自家機器,所以能慢慢修,感謝BEER大提醒 ...

多做功課應可完修啦!
這麼多先進幫你提點,給意見,應可以完修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做功課應可完修啦!
這麼多先進幫你提點,給意見,應可以完修的,加油! ...

WOODEN大~目前還在努力查修,已經查到場效電晶體擊穿兩顆,非常感謝您的鼓勵
可請教一下04N70BI與04N70BF可代用嗎??目前規格書還看不太懂

网友C:
可以代用,一般我都會比對紅框中的規格,代用品要高於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代用,一般我都會比對紅框中的規格,代用品要高於原件。

WOODEN大,剛剛也有爬文了一下,因為04N這顆不好買,有看到站內有人提出K3115跟K2625代用,可請前輩幫我查詢嗎??非常感謝,不好意思一直麻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c=0&t=0&k=04N70&c=0

WOODEN大,抱歉沒表達清楚,沒屋頂有先看過了,打電話到鄰近材料行問都沒有,所以才想問說代用問題,抱歉,麻煩你了

网友C:
露拍就有得買了,還有困難?
其實相信有很多人都看不懂你是怎麼查修的,東問一個,西問一個,沒有連貫性,
都更看不懂查修的結果,電源板不也就是跟電有關嗎?
也沒那麼難!

网友D:
引用 楼主:
WOODEN大,剛剛也有爬文了一下,因為04N這顆不好買,有看到站內有人提出K3115跟K2625代用,可請前輩幫我查詢 ...

k3115 是DMOS,與EMOS特性不同,一般來說,不能取代(截止區Vgs為負電壓)~
K2625 Vds = 600V , Rds(on) = 1.5歐 Id(max)=5A(typcial 4.4A),應該你的電路不會有Vds 大於600的情況,應該可以換替。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502&o=0&m=1
上面是學姐的露天,選擇一個規格可替換的
1. Id(max) > 4A
2. Rds(on)<= 2.4歐
3. Vds >= 650v or 很接近 650V的
跟學姐訂 or 就近電子材料行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露拍就有得買了,還有困難?
其實相信有很多人都看不懂你是怎麼查修的,東問一個,西問一個,沒有連貫性,

WOODEN大,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擾,小弟會再更精進怎麼去維修液晶,目前也努力爬文吸收,感謝WOODEN大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k3115 是DMOS,與EMOS特性不同,一般來說,不能取代(截止區Vgs為負電壓)~
K2625 Vds = 600V , Rds(on) =  ...

jojoling大~非常感謝您的提示,小弟再來找看看.感謝

网友E:
不知你的問題點在那 無法啟動?

1.不接主機板及邏輯板 確定一下電源版是否正常
2.電源正常後接上主機板看電壓是否維持正常壓

真再不行 找就近的大大花個錢學經驗也可 有時候維修困難度太高 代用電源版也是一條路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的問題點在那 無法啟動?

1.不接主機板及邏輯板 確定一下電源版是否正常

fakedeireas大,待機5V有出來,可是無法啟動,按照三太子大另一個發帖推論先查詢1653A第8隻腳應該要有15V VCC,目前查到這沒有電源進來,再PO一張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kedeireas大,待機5V有出來,可是無法啟動,按照三太子大另一個發帖推論先查詢1653A第8隻腳應該要有15V VC ...

待機有電..就往2次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機有電..就往2次查

想請教BEER大,我圖上標示對嗎??非常感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請教BEER大,我圖上標示對嗎??非常感謝您

錯 ....先爬聞一下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錯 ....先爬聞一下對你有幫助

有爬文到一張電路圖,看了很多天,依然還是沒有頭緒,感謝BEER大的解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爬文到一張電路圖,看了很多天,依然還是沒有頭緒,感謝BEER大的解說

不要注意自己維修品文章
多看站內電源維修..文章就知啥事1次..2次
學了就會對以後..會進步...以後修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注意自己維修品文章
多看站內電源維修..文章就知啥事1次..2次
學了就會對以後..會進步...以後修的快 ...

謝謝BEER大,小弟前往電源維修方面查詢,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