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TARMEN TOM202CABB 電源板如何啟動

楼主(2014-09-09):
請教各位專業大大,請問STARMEN TOM202CABB 電源板如何啟動 ?

我接上110V室電後 只量到 第10,11 腳位有5V電壓,其於皆沒有任何電壓。

但面板又沒標示以供參考,所以想請教各位專業大大,如何啟動該電源板 ?

是短接哪幾腳 ? 還是導通哪幾腳 ?  謝謝 。

對這片電源板有經驗的大大請指導如何啟動

网友A:
1 gnd
2,3 5vsb
4 ps-on
5,6,7,8 12c
9,10 5v
11,12 gnd

試試看,燒壞不負責。

网友B:
看一下電路板背面的走線, 往回推一下就知道PS-ON是哪一隻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gnd
2,3 5vsb
4 ps-on

你好! 請問是短接 1 ,4 嗎 ? 還是導通 1,4。或是其他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電路板背面的走線, 往回推一下就知道PS-ON是哪一隻腳了

你好 ! 小弟還沒到這程度,只知道粗略而已,謝謝。

請問PS_ON 是短接還是導通呢 ? 謝謝。

网友A:
5VSB+PS-ON 直接短路,心臟夠強的話,

怕放煙火的話中間串接一支1K電阻。

記得 AC 端要用100瓦燈炮作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B+PS-ON 直接短路,心臟夠強的話,

怕放煙火的話中間串接一支1K電阻。

你好 ! AC 端要用100瓦燈炮作限流????

請問是圖1 ,還是圖2 。

另外請教限流是什麼原理 ! 為什麼要做限流 ! 謝謝。

网友C:
我記得這片是低電位啟動,1.GND+4.PS-ON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得這片是低電位啟動,1.GND+4.PS-ON短路.

謝謝指導 !

你所謂的短路意思是碰接嗎 ? (就是觸一下後放開)

還是導通(直接連在一起)。

不好意思!是新手,所以很多名詞還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B+PS-ON 直接短路,心臟夠強的話,

怕放煙火的話中間串接一支1K電阻。

試過了 ! 還是不啟動,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B+PS-ON 直接短路,心臟夠強的話,

怕放煙火的話中間串接一支1K電阻。

你好 ! 請問這樣可行嗎 ?

我之前的電源板是將PIN 2_3_4,直接導通的,所以我依樣畫葫蘆,將PIN2_3_4導通,但還是不啟動。

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啟動呢 ?

可以在PIN2_3_4導通的情況之下,再碰接 GND + 2或3或4 嗎 ?

謝謝指導

网友D:
直接23和4接導通或+一個0Ω電阻也可以,不行再1和4試看看
如果都不行那片電源板就有問題了~~

网友:
STARMEN TOM202CABB在書房曾經見過
特徵:九片薄薄的翅膀, 請問這裝用在啥機型?

网友:
32吋的LCD,聯碩的常用。

网友E:
小弟可以給您一個概念

通常需要對地短接的PS/ON,該腳位一定會有3-5V的電壓,

若是這個腳位沒有電壓,看看這個腳位連接的電路是哪個部分,也有可能是電路故障導致不啟動

另一種是需要加正電壓的,但是很少見!!

所以只要你能判斷這個腳位是需要對地短路啟動的,那應該很容易查到問題!!

网友F:
PS-ON pull (H or L) 無法啟動...

應該就是您的電源板一次測故障了...

如果是三太子提供的電原版圖片...這片不難修...約30分左右就可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23和4接導通或+一個0Ω電阻也可以,不行再1和4試看看
如果都不行那片電源板就有問題了~~ ...

可以在2,3,4,都導通的情況下再碰觸短接 1嗎 ?

這片板子的作用原理如下 : (賣家所給的答案)

小弟還是不太懂,請專業指導

基本上,;電源板插電後有一組電壓叫5VSB, 這是供給MCU的電。如果一切OK, 電源指示燈會亮紅燈。呈待機狀態,&#9313用PW KEY, 或RC控制開機,此時,如果MCU及其附屬電路OK, 紅燈會轉綠燈,並送出控制電壓給PW板(第四PIN), 同時,電源啟動送出5V, 12V, 24V. 所以,依你描述的情況,請你測試&#9313的步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可以給您一個概念

通常需要對地短接的PS/ON,該腳位一定會有3-5V的電壓,

你好 ! 原本PS_ON是沒有5V電壓,但我自己跟5V電壓導通,就是2,3,4導通,

所以目前 PIN_4 (PS_ON),是有5V電壓。

請問專業,你所謂的加正電壓,指的是怎麼加上呢 ? 謝謝。

楼主:
各位專業大大,小弟的電源板原本是 WEIHAI HAD300808-XYZ,因故障所以更換,而家裡有兩台同型號的電視,拆過另一台電源板測試過,所以確定是電源故障,而這片電源板STARMEN TOM202CABB是賣家推薦同款的電源,所以購買也經過賣家測試為正常品。

以下為WEIHAI HAD300808-XYZ 腳位定義

PIN_1,11,12  GND

PIN_2,3   5VSB

PIN_4   PS_ON

PIN_5,6,7,8  12V

PIN_9,10   5V

而接線部分只有 1,6,9 。  (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沒有接第4PIN PS_ON ??)

現在這片電源版STARMEN TOM202CABB腳位定義

我導通 2,3,4。 PS_ON 已有 5VSB

但目前問題是 裝上機後 待機電源紅燈不亮,按上開關 開機綠燈不亮,完全沒動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S-ON pull (H or L) 無法啟動...

應該就是您的電源板一次測故障了...

翻了一片出來,3、4腳短接
5VSB是啟動Q14 那顆2X貼片NPN晶體的B極

啟動電源板後,CVIN上要有380~400VDC
如果CVIN不足,就是這片的通病
請查SG6961 第八腳VCC應有1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翻了一片出來,3、4腳短接
5VSB是啟動Q14 那顆2X貼片NPN晶體的B極

你好 ! 啟動電源是在2,3,4 腳位導通的情況之下,再碰接 1,4嗎 ? 謝謝指導

真的是麻煩你們了。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 原本PS_ON是沒有5V電壓,但我自己跟5V電壓導通,就是2,3,4導通,

所以目前 PIN_4 (PS_ON),是 ...

你這張圖的啟動方式就是加正電壓的啟動方式!!

上圖21樓的方式 不建議你用,容易造成短路燒毀5VSB的電路

除非你能確定,這張板子的啟動方式 沒錯  才行!!

网友:
啟動電源是在3,4 腳位導通的情況下啦~
再碰接1,4....就短路了啊~~~
嘿~您不怕會眼冒金星嗎?

网友H:
連21#這種狀況都提出來了
各位還要再繼續下去嗎??
原PO一直在強調這一做法,都沒人理他
這下連圖都畫出來了
各位覺得勒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連21#這種狀況都提出來了
各位還要再繼續下去嗎??
原PO一直在強調這一做法,都沒人理他

中秋節放煙火,氣氛熱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秋節放煙火,氣氛熱鬧些!

如果改用 IGBT 來放炮, 聲音會更震撼一點...呵呵

何謂 IGBT,可能很多人都不知...

Insulated-Gate Bipolar Transistor

絕緣柵雙極電晶體(IGBT,英文名稱: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乃半導體器件的一種,主要用於控制電動車輛、鐵路機車及動車組的交流電電動機。

這種晶體管結合了MOSFET的高電流單柵控制特性及雙極性晶體管的低飽和電壓的能力,
在單一的IGBT器件裡,會透過把一個隔離的場效應管(FET)結合,作為其控制輸入,
並以雙極性晶體管作開關。

IGBT 其基本包裝為三個端點的功率級半導體元件,其特點為高效率及切換速度快,
為改善功率級BJT運作的工作狀況而誕生。IGBT應用範圍:電車之馬達驅動器、變頻冷氣、變頻冰箱,
甚至是大瓦特輸出音響放大器的音源驅動元件。IGBT特點在於可以大功率場合可以快速做切換動作,
因此通常應用方面都配合PWM(脈波寬度調變,pulse width modulation)與Low-pass Filters(低通濾波器).

IGBT結合了MOSFET閘極易驅動的特性與BJT耐高電流與低導通電壓壓降特性,
IGBT通常用於中高容量功率場合,如切換式電源供應器、馬達控制與電磁爐。
大型的IGBT模組應用於數百安培與六千伏特的電力系統領域,其模組內部包含數個單一IGBT元件與保護電路。

IGBT為近數十年發明產物,第一代IGBT產品於1980年代與1990初期,
但其切換速度不快且開關截止時易產生拴鎖現象與二次崩潰現象,
第二代IGBT產品便有很大的進展,第三代IGBT產品為目前主流,
其切換速度直逼功率級MOSFET的速度並且在電壓電流容量上有很大的進步。
由於半導體元件技術的精進,半導體源料品質的提升,
IGBT單價價格越來越便宜,其應用範圍更貼近家用產品範圍

楼主:
原來這樣的方式是錯誤的 !

還好有各位專業的提醒,讓小弟頓時省悟

看來不能通應該是小弟把電源板搞壞了。

方法正確,卻讓小弟的無知給壞了版子。 實在是有愧於各位專業的指導。

下次需更警慎求證。

也謝謝各位專業的不吝指導,讓我學習受益良多。

楼主:
今天順便也把家裡的電漿給拆了,看到電源板上標示的很清楚,有 5VSB,GND,PS_ON.....等等。

在待機時,PS_ON果然有5V的電壓,按下開關後,開機後該有的電壓一一上來,就如標示,有5就是5,有多少就是多少,相對比這塊電源板,全靠各位專業,我多少也學習到一些基本的技巧。

网友I:
不要再亂搞了
確定是高電位啟動~2.3 5VSB + 4 PS-ON~

照以上動作還沒有+5V~+12V~+24V~出現就是電源板壞了.

TO~~LZ

短接=直接短路=導通~~電路名詞要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秋節放煙火,氣氛熱鬧些!

還好沒炸到...真危險n_149|

网友:
高電位有啟動的話24v要接個假負載否則會沒有輸出...

啟動時樓主要不要找個掩護先.......XD.....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再亂搞了
確定是高電位啟動~2.3 5VSB + 4 PS-ON~

是阿 ! 很多基本名詞還是霧煞煞。

難保辭不達意,拍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