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強WIFI訊號

楼主(2014-09-09):
我想從店裡發射無線訊號(WIFI)給家裡使用,距離約200公尺,但有約十多戶透天厝擋著,不知該使用何種無線發射基地台較適合,使用過一般無線AP都沒有效果,連號稱平面2公里的無線AP一樣沒有效果,還請有好建議或有搞類似情形的大大給個好建議,謝謝

网友:
N 年前論壇有前輩發表過一系列的遠程天線架設文,但現在已搜尋不到了,
印象中那些文章應是你要的,但不知何原因找不到...XD

网友:
架個室外天線,採直線可視方式,儘量避開障礙物(例:房子等),試試看。

网友:
你店裡的屋頂看得到家裡的屋頂嗎?   如果看得到就有解

不然你就得把訊號(指向天線)拉到人行道(最好是馬路)上,不過這方法不會比屋頂來得好就是了。

网友:
如果發射是由一樓的店面, 要跨過200M/十多戶, 到樓層不明的接收端.. 應該很難做到!

可行的方式是, 發射/接收的設備都要放置於該建築頂樓, 並使用指向型天線..
最起碼發射/接收設備的天線都要置於該建築頂樓才行...

网友:
你申請4G上網算了~~台灣無線環境很複雜,光訊號干擾
你就哭死了別說還要克服距離問題....

网友:
hankhu大你好,

選用高功率的無線AP,同時也要選用高功率的無線網卡喔~
因為是雙向信號,同時再改用外部天線架設到屋頂去,這些高功率的網卡天線都可外拉到戶外去~
去年我有買了一台ARG-0510(1200mW的USB WIFI card)測試一些功能,信號是真的滿強的,可以抓到非常多的 AP~
這些高功率的 AP/WIFI card 在無遮蔽的情形,200公尺應該是小case ^^

楼主:
很感謝大家提供這麼多意見給我,之前有考慮過架設指向型天線在頂樓,但是考慮拉線施工問題,所以才做罷
至於申請4G上網那又不可能了,因為我手機是我在使用,住家電腦是給家人使用的,所以更不可能再為了這個去申請4G,家裡本來就有網路了,只是想說如果可以就停掉從店裡這裡分享出去,這樣就可以省下兩筆費用了
昆哥你目前的方案我有試過一樣收不到,謝謝

网友:
去買好一點的分享器  2T2R    天線外接式  要兩台   要有中繼功能的AP

然後買四個平板天線  四條RG316 配SMA頭  2M   請無線電通信行做  要防水
然後一支雷射筆  50元就好    或是自己有直線光源都OK

AP 放室內     天線放外面      天線要對著另一邊的天線    用光去導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謝大家提供這麼多意見給我,之前有考慮過架設指向型天線在頂樓,但是考慮拉線施工問題,所以才做罷
至 ...

我家有你要的東西,明天回家若還記得拍給大家看看,那台如果會裝且環境配合的話應該20公里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謝大家提供這麼多意見給我,之前有考慮過架設指向型天線在頂樓,但是考慮拉線施工問題,所以才做罷
至 ...

之前我也有從大陸買一個拓實的內含放大器的天線回來,我裝上後是有好一點,訊號雖然收的到,但是速度非常非常慢,反正就不能用就對了,後來是每樓裝一台AWRT-600N,反正那時無線分享器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你要的東西,明天回家若還記得拍給大家看看,那台如果會裝且環境配合的話應該20公里沒問題。 ...

老大那這個東西肯定價格不便宜吧!如果戮本太貴那就不合經濟效益了,期待你的相片喔

网友:
或是利用RF雙向功率放大器   1G~6G 這個範圍   或是2.4G

單向功率放大器   那AP就要設定 哪個天線 發射 接收

网友B:
剛剛突然想到PCZONE有篇長距離wifi的文章
翻了一下我找到了
http://www.pczone.com.tw/thread-147933.html
他是從通霄打到台中港南端 33KM
超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突然想到PCZONE有篇長距離wifi的文章
翻了一下我找到了
http://www.pczone.com.tw/thread-147933.html

大大這個太專業了,這連硬體們都有修改過再加上要再配合他們自己的軟體,就算不用的話單單那隻天線就是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