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Acer Power F6升級

楼主(2014-09-09):
各位大大,
               小弟有一台有些年代的Acer主機,最近想清理及升級一下,給小朋友或長輩使用. 機型是Acer Power F6, 主機板是精英代工的RC 415T-am.
               原來的Ram已經插滿兩個槽,各1G 規格是DR2-667; 不知道可否買兩條DDR2-667 2G的Ram,升級為4G? (怕買了,插上去卻不能用.)
               另外硬碟可以換到多大的? 會不會容量太大,抓不到?

原系統是Win XP, 若是可以升到4G,會將系統改為Win7.讓Ram發揮最大效益.

             先謝謝各位高手的幫忙了.

网友A:
要跑W7最起碼要有4GB主記憶體,所以你必須擴充容量~~~
DDR2-667/800爭議這沒意義,目前667都買不到了800新品的價格
比DDR3的還貴,因此必須用中古的.....

其次,不知道該晶片組對記憶體的顆粒容量支援度如何,怕等下不
支援裝上去抓不到不能用...

HD方面跟不支援UEFI的板子一樣大約2TB,再多沒辦法用只能儲存
資料而已無法當系統碟...

你CPU是什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跑W7最起碼要有4GB主記憶體,所以你必須擴充容量~~~
DDR2-667/800爭議這沒意義,目前667都買不到了800新 ...

CPU 應該是Intel® Core™2 Duo Processor但不確定是E6300還是E6400,要再用工具確定一下.

所以可以買2G Ram的兩條來升級到4G嗎? 因為網路上當時的規格,好像只支援到最大2G而已,不知道是否因當時還未出產一條DDR2-667 2G ram的緣故,還是真的只能支援到2G?

网友:
RC 415T 很挑記憶體~   且毛病不少~    不是很建議升級的說

网友:
RC 415T我是不知道
但在我的印象
前一代的RC-410版子,就無法支援單跟2G的DDR2 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跑W7最起碼要有4GB主記憶體,所以你必須擴充容量~~~
DDR2-667/800爭議這沒意義,目前667都買不到了800新 ...

重點是, RC415T只支援DDR2 533/667的記憶體, 而且最大就是1GB*2, 所以樓主的記憶體已經沒有升級空間.......@@

楼主:
今天找到AcerPower F6的service manual:
http://www.manualslib.com/manual ... .html?page=7#manual
第七頁有提到:
Memory
Two DDR2 connectors•
Capacity:• 256MB to 1GB DDR2 667/533/400 unbuffered ECC SDRAM module
support• Max. 256MB to 4GB memory
support• Dual-channel function enabled when plugging in two same memorysize DDR2 memory modules
這裡有提到最大可到4GB

但是後面再提到Memory時,又只說Max 2GB,不知道該相信那一段?
網路上有人提到使用2G不行,但他用的是DDR2 800的,這個頻率確定是不行,因為剛好這個module,親戚的電腦剛好有,所以拔來測試一下,確定是無法支援.

難道真的要買來測試才知道能否支援嗎? 現在Ram module 貴森森耶,如沒確認是否能用前,真的不敢貿然下手.希望有高手提供多一些資訊,謝謝.

网友:
擴充記憶體其實學問很大,每顆晶片組的相容性、支援性、搭配性都不同..

以頻率來說,支援DDR2-667的晶片組可不可以裝DDR2-800模組?
我的經驗是可以的~~系統會當它667的來用,但我還沒碰到例外的

以容量來說,這必須看晶片組規格,它原生有幾條插槽、最大容量是
多少,除以插槽數或看細部說明即可知道單一模組可以用到多大~
萬一只支援1GB的模組*2插槽那最大就2GB了沒搞頭(跑W7)

根據我找到的資訊顯示這塊板只支援1GB*2~DDR2/667/533

你可以~~
1.執行CPU-Z工具,確認一下晶片組規格與CPU型號
2.如果手邊有DDR2-800模組可以試試看能不能用800的,
還是它只吃667模組
3.大不了換張板,搞張G31之類的LGA775晚期主機板換上
用原來的CPU配個4GB跑W7/8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點是, RC415T只支援DDR2 533/667的記憶體, 而且最大就是1GB*2, 所以樓主的記憶體已經沒有升級空間..... ...

單枝模組容量是關鍵~

网友C:
升WIN 7真有需要如此升級硬體才能用嗎?

給小孩用, 目前的硬體看來, 應看硬碟夠不夠用而已吧

我有一台十年的NB, 3G(原1G)DDR2 RAM / 120G HD, 灌WIN 7 給小孩用,
上網, 玩FB game都還順暢, 給你作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WIN 7真有需要如此升級硬體才能用嗎?

給小孩用, 目前的硬體看來, 應看硬碟夠不夠用而已吧

他記憶體才2GB,跑W7可能在多開幾個流覽器分頁就垮了...

我有實驗過~

网友:
原廠規格提及可到 4G

http://acersupport.com/acerpanam ... F6/PowerF6sp2.shtml

但常見的問題是,以前的MRC (memory reference code) 支援性的問題,最重要是最大支援顆粒的規格~
所以會有相容性的問題。不是每一條 2G 的 RAM 都能用~

网友:
給長輩與小朋友用~~1G~2G RAM應該也夠用了~~安裝WIN-7 32位元就可以了~

网友:
RC415的紫板很感冒,個人是很討厭這塊。  單純路過抱怨

网友D:
pc

1.實際行動吧! 至pchome的24小時購物網,買DDR2 2GB RAMx2 ,隔日到貨後~~請小心取出RAM不要將包裝盒損壞,插上去試試是否能開機,能開機後再看RAM是否為跑到4GB.

如果不行,就直接於pchome的24小時購物網,辦理退款~理由點選"不符規格使用",pchome會自己派快遞來取貨(必須為原pchome的箱子及原包裝盒) ,過段時間錢也就會退回來,你也不必擔心買到不能用而煩心

2.若有友人可借到2GB RAM x2 測試是最快的,若無就以第一點處理

3.另外以win7來說以不玩3D game來說~純文書上網就以2GB的 RAM是跑的動,也並無不順暢.
   我自己的asus N10j 筆電,RAM 2GB 跑win7一切OK順暢比XP還順

楼主:
感謝jojoling提供的美國Acer資訊及Ultraman的行動派建議. 也感謝其他熱心朋友的參與討論. 看來真的只能實做試一試,才有確實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實際行動吧! 至pchome的24小時購物網,買DDR2 2GB RAMx2 ,隔日到貨後~~請小心取出RAM不要將包裝盒損壞,插 ...

U大你W7系統開機後還剩多少記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