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找尋能令打檔機車離合器打滑的油

楼主(2014-09-09):
長久來試了大賣場各種較廉價 汽 機車用油
想找出能令擋車離合器打滑的機油
一直遍尋不著,不知哪位大大有遇過
繁請告知品牌,小弟想要讓這種有打滑配方的機油
加進每天通勤的汽車讓引擎滑溜溜
這樣可以環保愛地球省荷包

网友A:
離合器打滑?~~那你油耗會增加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離合器打滑?~~那你油耗會增加唷...

加入汽車引擎裡
越滑才能越省油

网友B:
是不是類似"愛鐵強"的東西?
關鍵字找"機油精"應該很多吧,不過,是不是有效就要自己試了.
大部分都是含"鉬"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類似"愛鐵強"的東西?
關鍵字找"機油精"應該很多吧,不過,是不是有效就要自己試了.
大部分都是含"鉬"的 ...

愛鐵強,史帝波特 兩款有加過
當時新車,抱著有燒香有保佑
吃了約3年並無特別感覺
現在車子老了捨不得吃

网友C:
網路搜尋"狼叔神油",試試看,C/P 值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路搜尋"狼叔神油",試試看,C/P 值很高。

"狼叔神油" 勾起我的回憶
這罐油找好苦 最後在小北買到
回家迫不及待 噴進我的小綿羊GTR125 10秒
完事後竟然發不動
"西嚕"狂按最後是發了
臉也嚇綠了
Alonger 大
有用過"狼叔神油"嗎
發不動是怎回事

网友D:
找檔車專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檔車專用油

檔車專用油 JASO MA 等級
那更不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叔神油" 勾起我的回憶
這罐油找好苦 最後在小北買到
回家迫不及待 噴進我的小綿羊GTR125 10秒

當初狼叔有提醒,添加後要等幾分鐘,讓推進劑揮發再鎖緊蓋子,因為他的推進劑是不燃性氣體。

网友E:
我看什麼油都跑出來!
現今最流行水溝油,有檢驗認證GMP..........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什麼油都跑出來!
現今最流行水溝油,有檢驗認證GMP..........試試看 ...

曾在某個網站看到惡整機車
加沙拉油跑得好好
最後加水也行
但一番折騰下還是縮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在某個網站看到惡整機車
加沙拉油跑得好好
最後加水也行

好像是野狼.......不過是HONDA

所以.........適不適用而已

建議使用合成油就OK了,隨溫度變化黏稠度改變,再視車種適度調整增減用潤滑油量

合成油,比地溝油更恐怖,不過環保、可回收、價廉、物美、再還原..........沒辦法

网友F:
找有抗磨劑成分機油或是使用硫化鉬添加劑

网友:
引用 楼主:
檔車專用油 JASO MA 等級
那更不滑了

呵!會錯意了
是要滑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有抗磨劑成分機油或是使用硫化鉬添加劑

油商成功教育我們擋車一定要用
檔車專用 MA 等級機油
不然離合器會打滑甚至燒毀
一直以來嘗試各種汽車用油
當然也無MA認證 給打檔機車吃
到目前卻遇不到一支會使離合器打滑的機油
莫非這是地溝油的延伸?

网友G:
定期換油應該就夠了,小弟的20年老野狼都用大賣場最便宜的,碼表不知翻幾圈了,汽缸壓力也沒掉

廠商只要不偷料,這種耐久財很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期換油應該就夠了,小弟的20年老野狼都用大賣場最便宜的,碼表不知翻幾圈了,汽缸壓力也沒掉

廠商只要不 ...

愛騎野狼的老師傅果然內行

网友H:
檔車有水箱吧
水冷引擎 要滑一點 可以考慮 5W2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檔車有水箱吧
水冷引擎 要滑一點 可以考慮 5W20

如果能 找到令濕式離合器打滑的低價機油
那這罐機油用在無濕式離合器
汽機車引擎上將是最超值機油

网友:
離合器片不太可能打滑,除非已經磨損,磨損後鐵磨鐵抓力就不夠,再加上磨損的厚度減少,彈簧力道跟著減少,或者離合器線遊隙不足,才會打滑,一般濕式離合器,離合器片上都有刻痕,磨損後刻痕變平,冷車第一次踩擋,車子會大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