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HSM-208多功能裁縫機

楼主(2014-09-09):
接手這台FHSM-208多功能裁縫機,因為沒力只能車一層布,拆開來看,只見一個小馬達,不知道有辦法更換別種馬達嗎?

网友:
外接電源供應器取代6V
如果能力恢復變強,就代表ADAPTER半掛點
如果還是無力,馬達前後軸承潤滑看看~

网友:
大多是電刷磨損,而此設計是一次性的需更換馬達(拆開也可較破壞性)。

如果有游標卡尺量馬達直徑或長度加上電壓,比較能抓規格。

只能用猜的360或540類馬達,至於要夠力同規格馬達價差10倍以上,另改大扭力馬達原齒輪(塑化類會承受不起負載而崩牙)且電源需改輸出更大電流。

以上參考

网友:
光換馬達的話,那些塑膠齒輪撐的住嗎?

楼主:
感謝,看來我只能先來測試一下變壓器的部分,
不然加大馬達的確有崩牙的可能

网友:
也買過同款,上下線太鬆,已給回收阿伯

网友:
什麼樣的尺寸   只能做這樣的事

買大一點吧

楼主:
給: el36 我的上下線還可以
給: 專炸元件 接收回來給小朋友玩的,不用太好,但稍嫌不夠力,研究中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 勝家上萬元的縫紉機真的不一樣!! 比較建議心一橫直接買高檔貨,我家的勝家縫紉機已經買了20年了只換過一個齒輪和壓力踏板,當然啦!也不常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