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TWM Amazing A2手機 開機按鍵接點[已棄修]

楼主(2014-09-09):
各位大大~
TWM Amazing A2手機開機按鍵故障.拆下時.連接點也不見了.應該是跑到基板中夾層電路去
但是跑到外層電路是哪一點?有網友知道嗎.可否告知...目前已無法開機.

我有接跳線.但都無法觸發開機
按鍵接點:
1.箭頭那一點.跑到基板中夾層
2.無箭頭那點接地..好找.已接跳線.

手機型號
機板正反面

网友A:
1.原先故障點為開關鍵故障嗎? 確定沒其問題嗎?

2.如果確定"只有"開關鍵故障~你可以接上電,量其他按鍵是幾V? 假設為3.3V
   那只要在位於開關鍵的附近找到3.3V再拉線過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先故障點為開關鍵故障嗎? 確定沒其問題嗎?

2.如果確定"只有"開關鍵故障~你可以接上電,量其他按鍵是幾V ...

1.是的.
2.那我試試看..原先用跳線觸發.但還是無法開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是的.
2.那我試試看..原先用跳線觸發.但還是無法開機.

充電有無反應!!!

若是插入充電器都沒反應有可能主IC故障或是系統已經死機了!!

當然要先確認電池電量是否足夠讓主機板開機!!

若是電池電量夠,插入充電器,充電指示燈有亮,就是不能開機

亦排除開關故障問題,那可以嘗試能否重刷,  無法刷或是抓不到驅動

也有可能是變成磚了

网友C:
大陸 中興的機子 貼牌台哥大
內地那邊 找 電池型號 或許 找的到機型&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電有無反應!!!

若是插入充電器都沒反應有可能主IC故障或是系統已經死機了!!

感謝E大回應:
拆機前仍正常使用.因按鍵接觸不良.拆下時接點不見.所以才求助可跳接的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陸 中興的機子 貼牌台哥大
內地那邊 找 電池型號 或許 找的到機型&線路圖 ...

感恩~提供的方式~希望可以搜尋到~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應~發現機板有掉件.應該在拆解時弄壞了~
放棄維修..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