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變頻基板故障

楼主(2014-09-10):
請問冰箱變頻基板有單獨維修板子嗎??
通常是壞在那二顆大電容嗎?
謝謝!~

网友:
沒圖小心文章被回收唷~

徵求維修要去徵求區~~~(如果你不打算自己修)

网友:
你是打算自己修??
還是要找人幫你修??
還是 ..... ??

楼主:
不好意思
圖我可以晚一點附嗎?
我是想自己先修看看
謝謝~

网友:
大電容很少壞,沒PO故障狀況,怎麼會有方向!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補充說明
中秋節前冰箱冷藏、冷凍完全不冷
壓縮機無運轉
報維修後更換此板
拆開看了一下
也量了一下電容(只用三用電表測量,無開路無短路現象。)
想說自己修修看這板子
看能不能留著日後當備品使用
因為維修費不便宜

网友:
請補上清晰之電路板正面照&背面照

建議先查找電路板上各IC的工作電壓是否建立

网友A:
維修前:先送電看有無電源
維修通常都要先檢查電源有無問題,通常好賺的都是電源有問題!把小電容全換了吧!再檢查震盪晶體由無震盪,基本的先這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維修前:先送電看有無電源
維修通常都要先檢查電源有無問題,通常好賺的都是電源有問題!把小電容全換了吧!再 ...

大大請問一下電冰箱也有政盪晶體阿 在哪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問一下電冰箱也有政盪晶體阿 在哪裡呢?

一般電源板,都有變壓器,晶體很明顯的看得出來,這板子我只看到入電端,大電容後面就看不出來(能力太弱了),要是我修的話我會畫圖才知道,它如何產生電源,這板子沒有很複雜,畫一下就大該知道它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補充說明
中秋節前冰箱冷藏、冷凍完全不冷

既然該板已壞,就動手拆開量,有疑問的地方在PO上來詢求解答,沒動手查修,站上的大大如何幫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