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42吋LM-42V8T電源板

楼主(2014-09-10):
想請教板上S/B不知是否就是5VSB? 這一塊PI板沒有PSON,難道所有電壓是長時啟動的嗎?因為只有量到5V有電壓其餘沒有,TNY277 1.2.4pin電壓還蠻正常的,手邊只有這塊PI板,沒有電視可試...

网友A:
您所量到的 5V 是板上文字面的 5V,還是 S/B ?
板上文字面 ENA 為 enable 的縮寫...就等同 PSON...

看不太懂你的表達目的是啥 ?
A. 練習 B. 修電視 C.修版子來賣 D. 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所量到的 5V 是板上文字面的 5V,還是 S/B ?
板上文字面 ENA 為 enable 的縮寫...就等同 PSON...

量到5V就是板上 標+5V PIN,其餘無電壓,ENA難道不是BLON嗎??

网友B:
有standby=5vsb電壓=待機電壓.再來就是啟動=PSON=s/b.所有電壓5v.12v.24v才會出來..除非你不關機.還有論壇內很多案例可尋.請多爬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standby=5vsb電壓=待機電壓=s/b.再來就是啟動=PSON.所有電壓5v.12v.24v才會出來..除非你不關機.還有論壇 ...

只是很疑惑 S/B電壓(假設S/B=5VSB)沒出來,也沒與PSON短接,為何+5V pin會有5v電壓?,其餘、12、24V都沒有電壓呢?

所以一開始才問S/B不知是否就是5VSB??還是這板所有電壓是長時啟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很疑惑 S/B電壓(假設S/B=5VSB)沒出來,也沒與PSON短接,為何+5V pin會有5v電壓?,其餘、12、24V都沒 ...

這片5V直接輸出.看一下線路就知哪點是PS-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5V直接輸出.看一下線路就知哪點是PS-ON

感謝!原來是直接輸出5v,既然已經有了5V(+5V PIN),那還要S/B PIN做甚麼用? 難道是PS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原來是直接輸出5v,既然已經有了5V(+5V PIN),那還要S/B PIN做甚麼用? 難道是PSON?? ...

如不會看線路建議你
露天有賣 這片是P+I
很貴大部分賣家都是要繳回故障品
看過最低價應該是1200

网友:
跟moox大回文時間錯開.另外感謝BEER大解惑..表示也是有例外

网友:
S/B 是PS-ON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回覆,的確有時教釣魚恐怕還得費一番功夫,更何況是在網路上,只能靠熱心前輩指點,最後還是得靠自己努力囉。非常感謝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