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我的测试设备

楼主(2014-09-11):
  我的部分测试装备。看图。
指针ESR表
万用表、家电测试仪、数字兆欧表
家电测试仪BR886AR最新版本,带RGB和VIDEO测试信号输出。

网友:
太克2245A 應該買的不便宜n_089|喔.

网友A:
其中MF47指針電表的優缺點:
1. MF47電錶歐姆檔僅使用1.5V*1及9V電池*1,不利於LED測試.
2. 歐姆檔的電容測試,指針會有過衝現象(指針阻尼不足),不利於電容值比對.
3. 優點:ACV最大值可測到2500V.DCI:最大值可測到10A

网友B:
很久以前有想要買這個南京天宇MF47電表,因為可以直接拿來測液晶螢幕的高壓。
不過樓主的電表好像有改裝過,多了一個開關。MF47有很多衍生機種,
47A/B、47-6、47-8、47F、47T看的眼花瞭亂

南京天宇MF47萬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有想要買這個南京天宇MF47電表,因為可以直接拿來測液晶螢幕的高壓。
不過樓主的電表好像有改裝過 ...

这是改装过的。实质是只有一个功能了。测电容ESR好坏的。看示波器,表针是输出112KHZ的方波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MF47指針電表的優缺點:
1. MF47電錶歐姆檔僅使用1.5V*1及9V電池*1,不利於LED測試.
2. 歐姆檔的電容測試 ...

大陆这边的MF47可强大了。除常规测量外,还有峰鸣档、红外线指示、测温。电阻档100M欧档等等,反正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的。

网友C:
楼大的测试工具真够齐全的!这MF47改装的电容表也真另类!
话说现在的MF47比起之前的老表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大的测试工具真够齐全的!这MF47改装的电容表也真另类!
话说现在的MF47比起之前的老表差多了! ...

是的,跟老表是没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