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 UC-888電子血壓計主機充氣座損壞

楼主(2014-09-11):
紅框內充氣座損壞

紅框內充氣座損壞
請問各位大大哪裡可以買到充氣座?感恩

网友:
原廠!~~這東西客製化的,幾乎沒有通用品...

有些原廠自行送修免費換這個~

楼主:
這台血壓計蠻久了,但偶爾才用到,因為充氣座塑膠脆化,無法使用,要送修不伐算,丟掉又可惜,感謝a大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血壓計蠻久了,但偶爾才用到,因為充氣座塑膠脆化,無法使用,要送修不伐算,丟掉又可惜,感謝a大回覆: ...

那位 大大 先鋒者 玩3D printer....

通通可以做得到(印得出來)....

另外,再搞個 痞酷3D printer或組團...
這樣以前缺件不能修的,也變可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血壓計蠻久了,但偶爾才用到,因為充氣座塑膠脆化,無法使用,要送修不伐算,丟掉又可惜,感謝a大回覆: ...

打電話問廠商啊~~~我上次送我的廠商就不跟我收錢,僅購買店家收過手費200...

网友:
善用漆包線做骨架,加AB塑鋼土應可使用很久,

楼主:
充氣座(黑色)已脆化
J大:請問如何用漆包線做骨架?
正一大:充氣座(黑色)左方是接壓脈帶,右方及下方各接1條透明塑膠管,請問要用哪一種銅管?哪裡可以買的到?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指導

网友:
可從空壓接頭找找看

或跳過充氣座,直接把管接起看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氣座(黑色)已脆化
J大:請問如何用漆包線做骨架?
正一大:充氣座(黑色)左方是接壓脈帶,右方及下方各接1 ...

看來你沒在玩模型

中空的銅管,較大間的模型店多會有賣,但是size大小你要先卻認清楚

露天網拍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B%C9%BA%DE&t=0

PS: 要使用"黃銅管",千萬不要使用"紅銅管(紅銅材質很軟)

网友:
找另一台故障的任何牌子血壓機.
將故障血壓機母座及公插(接軟管)一起移植過去到你的血壓機.
大小有差再自行想辦法固定.

网友:
osim早期這個接頭像橡皮一樣,時間久了, 一捏就碎。盡量找孔徑大小相同的塑膠才耐用。

网友:
空壓  快速接頭

買最小的回來改 就可以了

要記住不要漏氣   漏氣量出來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