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蚊拍零件詢問

楼主(2014-09-11):
可否請教各位大大,圖中右邊那兩顆暗紅色是高壓金屬電容嗎? 因為上頭都沒有標示任何文字
那兩顆若是金屬電容的話,則該兩顆電壓跟 u 值大概需用多少呢?!
左邊那顆最大暗紅是有寫上 223J2KV

請各位大大開示一下......

PS. Wish 大 : 不好意思~讓你費心管理了

网友:
左邊那顆最大 0.022uf  2000V  5%
沒寫的可能要拆下測量

网友A:
拆個壞掉的電蚊拍裡0.022uf ,

把它並連上去,

對執行死刑有更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個壞掉的電蚊拍裡0.022uf ,

把它並連上去,

真狠....其實我早就改成鋰電了~~不用併聯就嘰嘰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狠....其實我早就改成鋰電了~~不用併聯就嘰嘰叫了

改用鋰電3.7V~~再併聯電容,

保證嘰嘰~~嘰嘰~~嘰嘰~~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