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22IWA 螢幕疑問 閃爍黑屏[[維修成功]]

楼主(2014-09-11):
這張圖片是完整 T22IWA 液晶螢幕板子
這張圖片的黃色部分 是不是電容爆漿了??
這張圖片的黃色部分 是不是電容爆漿了??

最近螢幕使用異常

異常問題

1.螢幕開啟時會出現BENQ畫面 此為正常
當桌面出現時 螢幕就會 此一秒微亮 下一秒又變黑
之後就 整個螢幕黑掉 如同螢幕沒開時一樣
但是 螢幕燈有亮 確實是開啟的狀態

2.當出現(問題1)的情形時 拔除電源 再插上 又會出現桌面圖示 但大概2秒後又出現如同(問題1)的情形

3.當出現(問題1的)情形時 拔除顯示卡連接線 再插上 又會出現桌面圖示 但大概2秒後又出現如同(問題1)的情形

4.當出現(問題1的)情形時 關掉螢幕 再開啟 又會出現桌面圖示 但大概2秒後又出現如同(問題1)的情形

5.當畫面變黑的時候 如同螢幕未開啟時的狀態時 使用手電筒照射螢幕後 隱約可以看到螢幕上的字
ps 不是幻覺!!!! 因為使用滑鼠滾輪的時候 可以看到網頁上下移動

就以上幾點 請問各位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電容壞了?? 還是說是燈管壞了?? 網路上查詢 似乎都這兩個原因 但不知道是哪種造成的><

確定是螢幕問題 兩台電腦.螢幕.測試的結果 顯示卡無異常 另一台螢幕也無異常

請各位幫幫忙 謝謝

2014/09/12

感謝各位大神~ 修好拉~~
匯報成果~

焊掉 圖2 右邊那顆爆漿電容就OK拉~~

完修照補上 圖暗暗的手機不好 請見諒

网友A:
背光模組壞了!

不是燈管就是高壓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模組壞了!

不是燈管就是高壓板故障~

感謝大大 我拆下燈管看看有沒有問題

网友B:
高壓板的電容先換一換吧~~都大肚子了

网友C:
板子上的電容先換再說,要不要拆開看燈管倒是可以不用那麼急,如果板子上電容全換了還不能好,還是建議你可以用測燈管的先測一下,免得拆了燈管結果燈管沒壞,面板被你搞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的電容先換一換吧~~都大肚子了

感謝大大 我研究一下 怎麼拆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電容先換再說,要不要拆開看燈管倒是可以不用那麼急,如果板子上電容全換了還不能好,還是建議你可 ...

感謝大大 我也怕拆壞面板 我先研究一下 怎麼拆電容 用壞的板子試試

网友:
紅圈~電容~先處理一下~應該就完修了~我亂猜的

网友D:
雖然小弟也是剛學習不久的菜鳥新生,但是很不巧的跟你一模一樣的情況,也是BEN? ,也是22吋液晶顯示器,也是商標一出即滅,也是拔下電源後重新啟動再重複上述情況,每晚一直重複重複再重複......,也是開機綠燈有亮,也是由待機橘變開機綠後一直停在綠燈,.........。

=========================
這麼巧阿 !

是阿 !

你哪位阿 !

我是專門教人演戲的 " 伊天仇" 啊 !
=======================
虛線內上述無關這次的討論

最後換上看起來覺得不妙的電容後,就OK了。

我的功力也只會換電容而已,瞎貓碰到死耗子。

PS....不妙電容定義 ,當然是覺得不妙啊(廢話) !

變形!爆掉!顏色脫落!變禿頭!落漆!變色! ...........

不然就高壓版(就是你圖一那片板子)所有電容全換了,當是幫助人摟。

圖一!圖二 ....都是固定膠,正常的,但是圖二有點暗,判斷還呈透明狀,所以應該也是正常。

网友:
他應該跟你不一樣!~~因為你連畫面都沒有~

他隱約看的到顯示畫面表示1000%背光模組出問題~

不是燈管就是高壓板故障,搞不好換顆電容真給他修好了..

网友:
畫面黑掉時
拿手電筒照螢幕看看是不是隱約有畫面
是的話就是背光不亮,通常跟電比較有關係
你電源板有爆電容
(圖1中央散熱片左邊)
可以試著換換看,說不定是軟的

圖2,3那個是固定膠
固定元件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雖然小弟也是剛學習不久的菜鳥新生,但是很不巧的跟你一模一樣的情況,也是BEN? ,也是22吋液晶顯示器,也 ...

碰到軟的就恭禧你啦!!  希望版大也是換換電容就好。    話說小弟老撞壁,常常被我弄到直接換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軟的就恭禧你啦!!  希望版大也是換換電容就好。    話說小弟老撞壁,常常被我弄到直接換板子 ...

其實也碰過硬璧,稿的手忙腳亂,常常買了A版,換上沒搞頭,再買B版,換上又沒搞頭,再買C版,換上才好。
(好像都換新了)。

不過這還算好的,有時換了ABC版後還沒搞頭,於是就放棄不修。

面板老化面板亮點面板有監視器畫面殘影

就當花錢買經驗摟。

不過好在這有很多熱心專業大大,少花很多冤望錢!

楼主:
感謝各位大神 焊掉圖2電容 再換上新的就OK了
問某店 維修價格 800元
自己修 工具那些新買的都不算
換掉電容 價格8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神 焊掉圖2電容 再換上新的就OK了
問某店 維修價格 800元
自己修 工具那些新買的都不算

  經驗無價。恭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