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32ED3000 LCD TV改公板問題

楼主(2014-09-11):
ASUS 32ED3000
面板是奇美的 V315H1-L02
面板上的這個接頭

T-板上的插座

排線 正面
排線 背面

手上還有一張 TSUMV59XU 的電視公板
不過這個線組是不一樣的~
TSUMV59XU 電視公板可以改上去用嗎?
要另外買哪一種線組~
請教各位改機高手了~

网友:
要查找面板規格書,然後看他面板用啥介面規格去找相對應的牌線來安裝~

公板設好匹配的屏電壓運作....

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edf8VBEijzFsfq7eNNQ

12V

LVDS-8bit 51pin單雙八啥的我不太會看,大家幫他確認一下n_015|

网友A:
高解析面板 雙8

TFT-LCD, 31.5", 1920×1080, 450 nit, 4000:1 (Typ.), 16.7M, 60Hz, CCFL, LVDS (2 ch, 8-b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解析面板 雙8

TFT-LCD, 31.5", 1920×1080, 450 nit, 4000:1 (Typ.), 16.7M, 60Hz, CCFL, LVDS (2 ch,  ...

所以他要買雙8 51針給公板用的排線...一端杜邦頭一端如上面圖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他要買雙8 51針給公板用的排線...一端杜邦頭一端如上面圖中

注意..左供 或右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左供 或右供

意思是供電在左在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供電在左在右?

對....
http://www.panelook.cn/V315H1-L0 ... ameter_cn_2345.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
http://www.panelook.cn/V315H1-L02_Innolux_31.5_LCM_parameter_cn_2345.html

這塊高檔!~~FULL HD規格

32大多是1366*768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塊高檔!~~FULL HD規格

32大多是1366*768

32吋高解析.面板大多31.5吋...
標榜32吋賣...也是有正32吋高解...很少

楼主:
感謝 BEER / a471 2位回覆~
這台也可以用TSUMV59XU 的電視公板可以改來用囉!
目前就缺排線~又怕買錯~腳位定義可能也要在研究一下了~
在露天上就找到這個~對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17880914

网友B:
嚴格來說你要確認所用的公板有支援這個尺寸與解析度,然後
去買搭配這塊公板使用的LVDS~雙八-51針排線,設好面板運作
電壓(12V)接好相關線組,組裝好之後灌入韌體你就看電視了~

步驟似乎就是這樣...

楼主:
playart兄要幫忙當然好只是不知道在哪兒~我住台南新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嚴格來說你要確認所用的公板有支援這個尺寸與解析度,然後
去買搭配這塊公板使用的LVDS~雙八-51針排線,設 ...

我只改過電腦螢幕~還沒改過大台的電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改過電腦螢幕~還沒改過大台的電視~

你怎會有面板沒機器啊?

网友:
1 面板---V315H1-L02        1920X1080

2 T-CON---V470H2-C01

3 屏線 51P右供電  電壓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