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INYO US-192 USB 多媒體喇叭 電源會自己關閉

楼主(2014-09-11):
這棵喇叭買了一年多了,想說拿出來給手機用優點就是USB供電很方便,但是音質很差
聽著聽著自己突然關閉,按扭又重按一次...好了   過沒多久又自己跳掉  LED熄掉......
不知哪部分壞了,裡面零件很少加起來20顆有找......

他跳掉時間不一定有時幾秒就跳掉有時就幾分鐘......

小弟希望能修好它,謝謝各位

原圖

----- 版務編輯 2014-12-28 Simon1016 : 改主題[問題求助]  為  維修實例;  原發文於13# 完修  --------

网友A:
電源按鍵不良的機率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按鍵不良的機率比較大

疑!!  是嗎,我一開始覺得是電容呢!  但我不會測量

不過這種開關我沒能替換,是有其他的樣式  我在試看看

网友:
電源開關掛把!~~久了他會碳化就會接觸不良

网友:
最快的方式把開關的位置直接短路接通,在長時間測試就可分辨出是開關問題,或其他因素造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疑!!  是嗎,我一開始覺得是電容呢!  但我不會測量

不過這種開關我沒能替換,是有其他的樣式  我在試看 ...

你把USB的供電,直接用烙鐵往下移
移到鍵頭所指處,電源直接進入,在試看看還會不會關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USB的供電,直接用烙鐵往下移
移到鍵頭所指處,電源直接進入,在試看看還會不會關機

GND 白線不動
+5V紅線往下紅箭頭移就可以了

网友:
拿個接點清除劑往開關裡面噴一噴,多按幾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USB的供電,直接用烙鐵往下移
移到鍵頭所指處,電源直接進入,在試看看還會不會關機

7樓大哥說得對,其中一條往下移就好
不過也感謝你提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 白線不動
+5V紅線往下紅箭頭移就可以了

感謝你,目前直接供電  不透過開關測試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目前直接供電  不透過開關測試中...

那種開關 有遇過碳化造成有時會直接無電通過...可以解焊 解開開關 清一清就又可以用了

至於怎麼解開..關鍵就在  嗲嗲嗲的那隻鐵上面,解開之後...變黑的地方用橡皮擦或沙紙 磨亮 不妨礙導通就可以..六隻焊腳也可順便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種開關 有遇過碳化造成有時會直接無電通過...可以解焊 解開開關 清一清就又可以用了

整個解開研究了一下,並非碳化造成接觸不良  所有接點都亮的跟新的一樣
最後結果是彈簧疲乏造成的,拉一拉裝回去後目前都正常了,稍晚PO開關的圖
感謝各位!!

楼主:
目前這樣搞好了,能撐上一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這樣搞好了,能撐上一陣子

看來是彈簧costdow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