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G31M-S2L不開機0元維修

楼主(2014-09-11):
這片小弟昨天拿到6片,都是通電無復位
有時一閃一閃

6台都是這棵拔掉就開機了

唯有一台拔掉開機後出現..-.-
小弟脫離前公司了,目前都自己接件
自己跑業務自己維修
連儀器也沒買齊唉

网友:
那位置看來好像是串列埠用的晶片對吧?~

它燒毀了?...

BIOS不完整了??~~~他會找磁碟裝置嘗試自己寫回?

网友:
75232   可有可無的東西,進去系統管理員記得把驚嘆號關掉即可

网友A:
小弟想請教一下,這樣是代表,LTP1那個PORT沒作用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想請教一下,這樣是代表,LTP1那個PORT沒作用了嗎?

好像是串列埠COM用的....拿掉就失效了

网友B:
『脫離前公司了,目前都自己接件』

只要向三太子看齊,應當是沒問題的。。。。。。。(他有一篇跳樓自殺的電風扇可以看到他的服務與內心)

我比較好奇的是,你是怎麼找出這顆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脫離前公司了,目前都自己接件』

只要向三太子看齊,應當是沒問題的。。。。。。。(他有一篇跳樓自殺的 ...

我猜他....發現IC發燙n_009|

网友:
進入BIOS Bootblock是因為FlashROM內的資料有問題..
提示使用者把BIOS image放在碟碟機中, 進行BIOS重燒..

- 把BIOS拔下來, 試著重燒BIOS, 應該可以解決
- 若仍有問題, 不排除是Flash ROM有問題, 請更換一顆Flash ROM試試

以上!

网友:
大大真神= =....

网友:
對一些需要用到CONSOLE的人來說, 這樣就不算維修成功了.

楼主:
是發燙沒錯
bios目前小弟沒燒入機可以試,慢慢補齊儀器中
客戶說只要內顯可以開插獨顯沒問題,網路可以用,有音效可以跑天堂1就可以
無COM沒關希所以只拆掉沒補良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