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CX520畫面會變黑有聲

楼主(2014-09-11):
請教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SONY KDL-32CX520畫面常常會閃一下變黑畫面但有聲音.有時也會發生整個都是一直黑畫面.這樣的情形是像論壇上各位大大所說的T-CON板故障嗎?我在高雄.請問大概是何處出問題?或是有人可以幫忙修?

网友:
有聲音無背光先測高壓板

网友:
有聲音無背光先測高壓板,高壓板如果是好的,就拆面板,面板下面就是燈管,一支一支測,答案就出來了.
多壓幾塊破面板,你就是老鳥了.

网友:
基本上你拍的照片,跟你的故障點完全沒關西

"常常會閃一下變黑畫面但有聲音.有時也會發生整個都是一直黑畫面"

你若想自己修或換板~可拍出全部的圖片,就知道哪一片是高壓板了~

高壓板~不會修就直接換價格也不貴

但是我比較感覺像是panel裡面的燈管出問題

网友:
應該是故障在主板。「如果背光有亮」

楼主:
請各位大大在幫我看一下~是哪一塊板子故障機率比較高?
1.

2.

3.

4.

5.

6.

7.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各位大大在幫我看一下~是哪一塊板子故障機率比較高?
1.

送修..完修綠比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各位大大在幫我看一下~是哪一塊板子故障機率比較高?
1.

1 有背光猜 :  1或6

2 無背光猜 :  3或6

网友:
我猜是主板故障

网友:
高壓板可能性比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