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EPSON CX3500 廢墨歸零程式

楼主(2014-09-12):
請問各位大大有人有Epson CX3500的廢墨歸零程式嗎
整台拆光光整理還是沒用
出現印表機內部零件需要維護或更換,
Google一下就是廢墨已滿

EPSON印表機/事務機目前有三種廢墨歸零程式:
1.原廠:
http://cid-6a942d3526277aef.skyd ... 6%e7%a8%8b%e5%bc%8f
需要索取密碼。
2.SCC官方網站:
http://www.ssclg.com/epsone.shtml
目前僅支援EPSON某些舊型號,相關教學網路上最常見。
3.SUPA:
http://www.sp.ua/
推薦使用第3種,俄國人寫的,型號較齊全,也容易使用。
而且有影片教學,三分鐘上手。

1.3 都要收費
2.沒用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甚麼武功秘笈來分享

网友A:
EPSON印表機墨水夾晶片歸零-SSC Service Utility-4.3-繁體中文化綠色版

網路上教學 好像這版有支援CX3500

雖然我有 不過這... 放上來不知妥不妥

下列這篇教學上有載點

http://blog.yam.com/videosearch/article/555304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SON印表機墨水夾晶片歸零-SSC Service Utility-4.3-繁體中文化綠色版

網路上教學 好像這版有支援CX3500

真的飆淚了~~~~搞好了
昨晚這些程式都有抓過~一直搞不定
用了你這一版沒想到真的有歸零了~

原本買的大供墨套組安裝~
裝好碰到這問題讓我雙手搞到都是墨水

如今搞好了廢墨問題~大供還是搞不定,墨水不會被吸入(放棄)

謝謝fakedeireas大的大恩大德~~~~~

网友B:
"墨水不會被吸入"
您是否自行買套件回家自己安裝?

煩請 拍照 & PO 上  大供墨在您機子上的照片
下圖三個圈是拍照重點請近拍且要清楚

幫您抓"墨水不會被吸入"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飆淚了~~~~搞好了
昨晚這些程式都有抓過~一直搞不定
用了你這一版沒想到真的有歸零了~

不吸墨~這個很好解決~
外置墨瓶通氣孔塞子拿開~墨夾的通氣孔打開~拿高外置墨瓶讓空氣排出排完後將墨夾的通氣孔關閉
外置墨瓶跟墨夾放在同一高度就可以了~
這只是簡單的虹吸原理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飆淚了~~~~搞好了
昨晚這些程式都有抓過~一直搞不定
用了你這一版沒想到真的有歸零了~

嗯嗯 有幫上忙甚好 我也是有遇過這款跟另外的L350 都是廢墨問題 解決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墨水不會被吸入"
您是否自行買套件回家自己安裝?

是的我是自行買套件回家自己安裝的~
想說裝這應該不難~
就照著影片安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dAi3zD-1s
不知道有甚麼眉角沒注意到
改天有空再裝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吸墨~這個很好解決~
外置墨瓶通氣孔塞子拿開~墨夾的通氣孔打開~拿高外置墨瓶讓空氣排出排完後將墨夾的 ...

請問:
墨夾的通氣孔一般不是都打開狀況嗎?
我使用小供的時候,通氣孔的貼紙都撕掉的
大供的時候是要關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有幫上忙甚好 我也是有遇過這款跟另外的L350 都是廢墨問題 解決過才知道  ...

小弟也是第一次遇到廢墨問題,因為印表機不常使用
剛好遇到買的小供墨水使用完畢
想說改大供,手就不會用的五顏六色

反之謝謝你~

网友B:
要的是你手上有問題的實機的圖  .. 不是要看教學影片啦!!
使用有問題的是您手上的機子..又不是教學影片裡的機子
要是教學影片有用.您也就不會有問題了阿!!

小供的 通汽孔 = 大供的 墨水導入孔(墨水管線進入墨夾的孔)
大供墨夾有軟塞子的孔 一般時候是塞著的(要手工加墨時才用的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的是你手上有問題的實機的圖  .. 不是要看教學影片啦!!
使用有問題的是您手上的機子..又不是 ...

因為那時大供已經有拆下來沒安裝
所以先PO教學影片看是否有安裝錯誤

晚上在努力一次還是不行
墨夾有差嗎?
藍色跟黃色是新買的